大家,有没有方法吧43CC汽油机改成甲醇机

楼主(2020-09-15):
如题,最近头脑一热收购了一台乐迪美汽油机,但汽油机宿舍无法存放 故希望改为甲醇机

在朋友的帮助下已找到合适仓库

就此封贴

网友:
有把甲醇改汽油的还没听说汽油改甲醇,建议还是别折腾了出掉算了。改不好废掉得不偿失,再者就算改成这排量也耗不起那油。

网友:
甲醇成本比汽油高太多,你受不了哪个油耗的

网友A:
最大的甲醇机排量不过20cc,你根本买不到40cc以上的甲醇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大的甲醇机排量不过20cc,你根本买不到40cc以上的甲醇机

os 有一款甲醇两冲约30cc排量

网友(2021-04-02):
直接烧试试。汽车就可以烧甲醇。

网友B:
缸盖上钻个孔   攻上丝   装上热火头 应该可以用  如果行 可以用两个热火头  提高可靠性 烧自配素油费用并不比用汽油贵多少 减少了电磁干绕 割草机很便宜
来自微站

网友:
我也有这个想法,汽油味道太大了,自配甲醇确实和汽油一样钱,好像直接烧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缸盖上钻个孔   攻上丝   装上热火头 应该可以用  如果行 可以用两个热火头  提高可靠性 烧自配素油费用并 ...

大师讲的对,客观,直白,中兴,自己兑甲醇真不比汽油贵

网友:
甲醇也不好买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