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伟力K110.130坏主板坏电调

楼主(2020-09-16):
收伟力K110.130坏主板坏电调,不要的大佬可能丢过来!

网友A(2020-10-28):
有用吗!!
我有两个主板都是软故障,您可以维修吗??现象是一块主板带上头罩后,不知什么时候会发疯失控。摘下头罩后一切完美。另一个是不知什么时候会一飞冲天不受控制,或者会突然坠落,坠落后再重新推杆起飞,就又正常了....
烦请楼主指教该怎样维修啊!!难道还要再买一个新板。

网友:
我有两个一个是接错线坏了 一个是摔坏 多少钱一个

网友:
有套130主板和电调都无炸无伤,因为改了150grs用不到了

网友B(2021-05-24):
引用 网友A:
有用吗!!
我有两个主板都是软故障,您可以维修吗??现象是一块主板带上头罩后,不知什么时候会发疯失控 ...

我和你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和你一样

很可能是头罩导致小白头接触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