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击手高速走不了直线

楼主(2020-09-16):
追击手,4092电机,130水舵,水刀大概6cm左右(水刀只是辅助转弯的吗?) 大概50%油门的时候还能走直线,满油门就开始像右偏,请教大佬怎么回事?

网友A:
单桨反扭作用,正常现象。调整舵机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桨反扭作用,正常现象。调整舵机就可以

那高速走直线的话,低速就会像左,只能手轮自己控制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高速走直线的话,低速就会像左,只能手轮自己控制了吧

对啊,舵机调整在一定距离内不明显就可以了。跑的远了必然会偏

网友B:
调舵机。然后安装个陀螺仪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调舵机。然后安装个陀螺仪

船用也能装陀螺仪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船用也能装陀螺仪吗?

可以装,但陀螺仪对高速船不适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装,但陀螺仪对高速船不适用

好把   那我用不了了,谢谢

网友C:
微调压水板也能纠正方向。如果往右偏,就把船右边压水板向上调,或者把左边的压下去,但得一点点的试。注意:左右两边的压水板高度不能差太多,不然会左右打摆子影响航姿。省事的话,还是松开螺丝动尾舵吧,往左一点一点的试,或者同理在控上调节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微调压水板也能纠正方向。如果往右偏,就把船右边压水板向上调,或者把左边的压下去,但得一点点的试。注意 ...

孔都开好了,不敢动尾舵,101动下压水板试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孔都开好了,不敢动尾舵,101动下压水板试下

不是固定螺丝,是拉杆定位豆上的螺丝哈

网友D:
上面是我追击手视频,你是带防翻的追击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上面是我追击手视频,你是带防翻的追击手吗?

不带防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固定螺丝,是拉杆定位豆上的螺丝哈

我的老鼠尾只能上下调节不能左右

网友(2021-01-19):
你是防翻版没有压水板?是调压水板

网友E(2021-07-13):
追击手楼主这个配置,速度能到多少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追击手楼主这个配置,速度能到多少呢?

没测过估计差不多破百左右

网友E:
引用 楼主:
没测过估计差不多破百左右

是3674+120A吗?还是原厂的3660呀?6s电?这是不带防翻的老鼠尾版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3674+120A吗?还是原厂的3660呀?6s电?这是不带防翻的老鼠尾版吗?

我自己改的4092+180A,太大了不好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