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小比例轻木喷火战斗机橡筋动力改遥控

楼主(2020-09-16):
怕自己烂尾,发个贴配置:716减速组
四叶桨
frsky微型接收机自带5A直流电调
2g舵机*1
1.7g舵机*2
250mah电池
电装还没到全,害

找了一圈没找到小比例喷火的套材,后来在亚马逊上翻到了这么一款橡筋动力的,就想着把他改成遥控的,不过我 ...

找了一圈没找到小比例喷火的套材,后来在亚马逊上翻到了这么一款橡筋动力的,就想着把他改成遥控的,不过我 ...

这是那个包装盒的背面,他还有很多其他的机型,盒子里面有一本说明书,几个塑料部件等

这是那个包装盒的背面,他还有很多其他的机型,盒子里面有一本说明书,几个塑料部件等

假组一下,还差机身没有蒙皮,其他的也只是沾了一层都没处理

假组一下,还差机身没有蒙皮,其他的也只是沾了一层都没处理

之前制作的照片没了,原机是没有副翼,方向舵,升降舵,只能自己改了,这里的副翼我给他切了下,然后又切了 ...

之前制作的照片没了,原机是没有副翼,方向舵,升降舵,只能自己改了,这里的副翼我给他切了下,然后又切了 ...

准备使用一个2g的舵机,这里的话用碳丝延长

准备使用一个2g的舵机,这里的话用碳丝延长

这里切了升降舵,然后用碳丝加固了,拉杆用铁丝

这里切了升降舵,然后用碳丝加固了,拉杆用铁丝

舵机放在驾驶舱

舵机放在驾驶舱

楼主:
前面的步骤没有拍照,然后这个飞机他没有预留舵面,只能自己切了。副翼的话切了,但是机翼明显变得很脆弱了,于是搞了点边角料,给他补了补,感觉还可以,又加了两根碳丝

楼主:
方向舵和升降舵一样,切了,加了碳丝加固

楼主:
我找了好久都没找到小比例的轻木喷火战斗机套材,后来在亚马逊上看见了,就下手了,他送的东西还挺多的,等后面慢慢装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找了好久都没找到小比例的轻木喷火战斗机套材,后来在亚马逊上看见了,就下手了,他送的东西还挺多的,等 ...

请问价格大概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价格大概多少?

快两百了,主要还是邮费贵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着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油

楼主:
今天又做了一点,不过感觉有点重了,已经50g左右了,和拉力差不多

楼主:
引用 楼主:
今天又做了一点,不过感觉有点重了,已经50g左右了,和拉力差不多

这个是控制副翼的舵机,拉杆用的钢丝感觉还可以

楼主:
这个是他的背面,那几个突出是我加的限位孔,因为机翼的上反角,碳丝有点弯曲,如果让碳丝直着来,突出就会有很多

楼主:
这是控制升降和方向的舵机,直接站在机身上了,应该没那么容易坏吧,不管了。

楼主:
这里是出来的拉杆,等后面再绕上z字形钢丝

楼主:
这是搞好的尾翼,上电试了以后,工作都正常

楼主:
完蛋了,重心严重靠后,看来得把方向和升降舵机都往前移,难顶哇

网友:
引用 楼主:
快两百了,主要还是邮费贵

嗯嗯~

楼主:
算是搞完了电池只有放鸡头重心才能搞过来,然后前面的鸡头壳就装不上了,等这几天不下雨了飞飞看

楼主:
没有涂布油,买不到天那水,丙酮,于是乎直接在棉纸上先刷了一层水,等水干了,棉纸也张紧了,然后直接刷了一层502,然后就,就成这样了,,,

楼主:
颜色颜色都是后话了,首先先让他飞起来吧

楼主:
因为没有涂布油,我就先刷了点水,等他干了以后,棉纸也就张紧了,然后再刷一层502,感觉强度还可以

网友D:
漂亮啊。还是木材的好,副翼的设计那里非常合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漂亮啊。还是木材的好,副翼的设计那里非常合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算是搞完了电池只有放鸡头重心才能搞过来,然后前面的鸡头壳就装不上了,等这几天不下雨了飞飞看

有见过装了机头把电池用扎带外挂在大概驾驶舱下面位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见过装了机头把电池用扎带外挂在大概驾驶舱下面位置的

我得挂在鸡头下面了

网友C:
重心加上电池咋样

网友C:
加大电机电池怎么样,理论上推重比越大飞起来越舒服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重心加上电池咋样

电池放机头,又把方向升降舵机改到前面,算是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大电机电池怎么样,理论上推重比越大飞起来越舒服

打算换减速组,我看见了一个拉力有八十多克的,准备下手试试

楼主:
还不错,飞起来了,不过上天后盘旋了一下,最后还是炸鸡了,修好再来一次

楼主:
修好了,换了这个80+g的8520减速组,电池竖着放机头,挺好的,顺便加固了机头,等待下一次试飞

楼主:
恰好利用了电池的限位

网友(2020-10-27):
千万不要刷502建议刷个透明指甲油试试,可以看我之前的帖子

网友:
请教一下这里的绵纸是类似于 湿巾 的那种材料吗?我买的包花儿用的绵纸感觉就像湿巾用的材料一样

网友A(2020-12-05):
请教一下楼主后续改了好飞了不?我自己做了一个喷火,20inch,感觉很不好控制啊,转弯后不容易改出,很难飞,不知道为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一下楼主后续改了好飞了不?我自己做了一个喷火,20inch,感觉很不好控制啊,转弯后不容易改出,很难飞 ...

有点像包水果的纸;我的也不好飞,感觉动力不足
来自微站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点像包水果的纸;我的也不好飞,感觉动力不足

我也是用的雪梨纸,还没调试好从公园回来的时候机翼就压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