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0X 光流悬停测试

楼主(2020-09-16):
550X加装光流以后 ,可玩性更强。还在优化测试中,650 的 也在安装中。650 零件铺不开是个大问题。

网友A:
光流的效果相当不错呢
你用的这是哪款光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光流的效果相当不错呢
你用的这是哪款光流的?

42元 的那种 GL 啥啥啥 额那个型号。3.3输出

网友A:
引用 楼主:
42元 的那种 GL 啥啥啥 额那个型号。3.3输出

应该是CX-OF类似的,都是PMW3901

唯一的缺点就是高度不能太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CX-OF类似的,都是PMW3901

唯一的缺点就是高度不能太高

可以 加装一个 定稿模块,如果模块探测距离 大,高度应该可以到 7米左右

网友B:
光流是定点用的吗?如果是我记得KDS以前出过一套直机用的,好像就是用影像对比来定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光流是定点用的吗?如果是我记得KDS以前出过一套直机用的,好像就是用影像对比来定点的

室内定点用的。没有gps用这个还蛮好的。如果能够深入研究的花,寻积小车可以替换陈直升机的。

网友(2020-11-27):
这是人人都能成为阳台侠的节奏啊

网友C(2021-02-23):
浅色地砖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浅色地砖可以吗

好像会急速飘逸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还在测试,悬停螺距还没设好,切高了直线上升

大神、你的螺距是在直升机安装里设置的吗?

网友:
大神、我也加光流模块了、看状态栏光流有数据、这个光流要怎么设置、谢谢

网友:
激光测距模块有数据,但定不住高

网友:
你的飞机调的好稳呀

网友D(2021-03-29):
光流最高能定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光流最高能定多少

6米吧

网友(2021-05-15):
我装光流遇到一个问题就是切定高模式就会下降降落,或者有时候定高及其不稳定,装的激光雷达用于定高,一旦拔掉光流模块定高恢复正常,相当于装了光流影响到定高,不知道你们遇到没或者是不是由于光流各项参数没设置好就会出现此现象

网友E(2021-10-28):
楼主可以出个教程吗,如何在直升机上装开源飞控调参那些,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可以出个教程吗,如何在直升机上装开源飞控调参那些,感谢

参数靠感觉的。慢慢调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