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宇m2如何更换尾管

楼主(2020-09-17):
如题,研究了半天,想不出咋换

网友A:
楼主什么意思呢?更换尾管应该都会的吧,没有什么难度啊

网友B:
不是有手册吗?

网友C:
要先拔出尾电机插头,才能拆

网友D:
楼主纯新手?松开螺丝就可取下了,不明白请看说明书。

楼主:
已解决,之前一直玩大机,总是在尾巴那里找连接处,原来是在机头位置断开电机插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