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家帮忙加工个齿轮上的键槽

楼主(2020-09-17):
有哪位坛友能帮忙加工个齿轮内孔的键槽,平键5X5的,有偿的,最好是西安地区的。

网友A:
这么小的活,一把手锯,一支锉刀就可搞定。请人做,票子少了,没人干;票子多了,不想出,何必呢!

网友:
线切割50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小的活,一把手锯,一支锉刀就可搞定。请人做,票子少了,没人干;票子多了,不想出,何必呢!

好方法,我就准备这样干

网友:
加工一个的话,按上面说的自己动手吧。。。。

网友B:
有两种方法可以解决,不知道所加工齿轮厚度尺寸与孔径尺寸?一是磨一把5mm宽的偏铲,尺寸公差与平键相配合。二是就像上面模友所说,既是用线切割加工,这需要找正,穿丝比较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两种方法可以解决,不知道所加工齿轮厚度尺寸与孔径尺寸?一是磨一把5mm宽的偏铲,尺寸公差与平键相配合 ...

我决定用锉刀+钢锯整了

网友B:
锉刀十钢锯不太容易保证键槽与键的配合关系!

网友:
我是苏州郯马精密机械有限公司,专业提供无人机零件加工。微信号:suzhoucnc从研发阶段直至批量生产,我们作为可靠的合作伙伴伴您左右。从最简单的铣削件和车削件直至复杂的原型件,我们以最新技术水准,严格按照图纸或数据加工。凭借先进的机器系列,我们缔造一流的效率和出色的制造质量。我们的业务范围包括表面处理、激光刻字以及淬火工艺、铸件和原料采购乃至首批样品检验报告(EMPB)。无论是在机械制造业、汽车工业还是航空技术行业,在各种领域内,我们所提供的产品及服务都远远超过单个精密件的范畴。从一开始,我们就会在必要的分析与检测、项目管理和设计等方面给予您最大力度的支持。借助CAD/CAM技术,我们还能无图生产最复杂的成型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锉刀十钢锯不太容易保证键槽与键的配合关系!

大佬有其他更好的建议吗?

网友:
除非是塑胶尼龙或是铜铝等齿轮,一般铁质的都是硬化处理过的钢齿轮
硬度很高的,工具钢等级,别说锯了,锉都很难锉下去.更别想要尺寸精准.
最简单的是5x5四角铜棒,直接电火花打下去最快跟省钱.
我之前做一支D型头的特工,也是直接用电火花做,简单又省事
这种非贯穿的,连线切割都没用,就只有电火花成型能做.

网友C:
做个简易刀具,用钻铣床或者车床手动插削,精度也好我的齿轮就是自己做的键槽

楼主:
真大佬!!好,就弄个简易电火花打键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个简易刀具,用钻铣床或者车床手动插削,精度也好我的齿轮就是自己做的键槽

问题是手上没有这些机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