凑热闹,直驱450。(10/18更新:最终定案。)

楼主(2020-09-17):
几十块淘了个电机,不用DIY,看看怎样。
电机不用重绕直接用,单向座打2个孔,机身底板打2个孔,4枚螺丝,侧板挖个洞放电机,完工,可以申精了!
9/21更新,第16楼:
试飞成功,增加的155克重量稍为有点影响,感觉飞机有点沉。
转速偏低,电机动力还有馀量,准备换360桨,油门调到85应该ok。(懒,不打算重绕电机。)

10/11更新,第40楼:
试360桨,动力还有馀量。(淘的360桨手感不太好,耗电。)
10/18更新,第50楼:
最终定案,还是325桨,75%油门,一样温柔3D飞9分多钟,动力刚好又安静。

网友A:
甘粗的电机应该够力飞450啦,赶紧试下

网友:
赶紧吧!看你试飞

网友:
动脑,动手的才是真正的航模专家,我就服24多多飞,飞爽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甘粗的电机应该够力飞450啦,赶紧试下

商品电机,肯定比手工DIY大力。

标称1123W,比我3D飞9分钟的破蝎子还大。

网友:
上视频啊。。。。。。。。。。。。。。。。。。。。。。。。。。。。。。。。。

网友:
这点几好大一坨

网友:
24哥又要创造新记录了

楼主:
上半身搞好,动手搞下半身。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半身搞好,动手搞下半身。

24叔,那个电机甘厚甘大,估计飞380桨都得了,你哪来飞326桨,动力绝对够,估计你重量会重点

楼主:
明天试飞,呵呵

网友B:
皮筋是为了炸鸡连杆不丢?

网友:
引用 楼主:
明天试飞,呵呵

重了多少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皮筋是为了炸鸡连杆不丢?

哈哈!你知道的太多了!

楼主:
重了155克。

2台一模一样的450,连头罩,不含电池:
原装710克
直驱865克

网友:
功率过1KW,飞450太大了吧,500都足够

网友A:
引用 楼主:
重了155克。

2台一模一样的450,连头罩,不含电池:

赶紧说说试飞的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赶紧说说试飞的结果

刚开始用50%和60%油门试飞,动力不够。调到70%勉强能3D,下来摸电机和电调没温度,看看电调纪录:

一般温柔3D,飞了8分42秒BB叫报警下来,电池3.7V,手感像常规动力1800转的感觉。

不做动作,单纯悬停(其实是左右慢自旋),飞了12分12秒BB叫报警下来,电池3.7V,站着十几分钟,人都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