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x9d plus不能发现sd卡?

楼主(2020-09-17):
如题,好像一开始就有这个问题

网友:
拔了在插

网友:
有可能是内存卡的系统格式不对 重新格式化一遍换个试试

网友:
要么格式有问题,重新格式化一下,另外sd卡容量稍微大一点的可能都识别不了,毕竟老机器了

网友:
可能是接触不良?

网友:
8G或以下

网友A(2022-08-22):
请问下最后怎么解决的?什么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下最后怎么解决的?什么原因?

返厂

网友:
什么原因厂家没说吗?  我的也读不出来  时间来不及返厂了

楼主:
没说,难道是通病?或者你可以换张卡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