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槽一下小鲸鱼穿越机的一些“玄学问题”

楼主(2020-09-18):
       我这架小机买来没多久,有一次飞行时空中四号电机突然缺相然后就炸机了,后来我检查发现,四号电机接到其它电机座上仍然能正常运转,其它位置的电机接到四号位上就转不了,还发热,所以我就断定是四号电调出现了故障。然后就返厂维修了,返厂维修的过程那是正TM慢,再我一而再再而三的催促后,厂家那边说是我的四号电机坏了? 我当时就纳闷了,后来我也没有多想,能修好就行,我也管不了那么多了。然后飞机的确是修好了,飞了几天又出现了个玄学的问题,我在目视悬停的时候,差不多飞了一分钟,飞机突然就不受控制,炸机了,像是没电了似的,但OSD显示电压还有3.8V呀,我上锁再解锁之后,它又能飞了。再换一块新电池也是一样,飞到一分钟左右,它就自动炸机,感觉是电机没有力量似的,问厂家,他们那边也懵P,说是卖了那么多架,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
        我也一直再思索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因为之前我组过一家小鸡,也是出现过类似的情况(视频地址:),所以我最初心里就有了个底,这问题多半是过热导致的,的确,这飞机飞完一块电后,电机螺丝烫手的很,电调哪里也是,温度反正不低。关键就是到底是飞控温度过高死机,还是电调温度过高而导致开启保护。然后就是我的一番各种折腾,反正够呛的。最后在电调调参软件里发现了这个选项。它默认值是140,然后我改成了“disable”后问题就解决了。

      之前那架小鸡是飞控过热死机导致的抽风(还导致一个电机冒烟了),这次的小鲸鱼是电调的过热保护被触发了。总之这些问题在你没有发现原因之前真的很玄学,也难怪玩穿越机的人不多,因为坑实在太多了,能一直坚持到现在的模友都是真爱了。

网友A:
玩穿越的人不多?直升机都快没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玩穿越的人不多?直升机都快没人了

直机难度的确要远大于穿越机

网友B:
这次真的退模了有需要航模配件航模的一起打包处理了工具什么的最好本地的来。最后总结一下玩过了就不想浪费了退坑了、QQ14184305

网友C:
遇到过类似问题!我是换了贵的电机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遇到过类似问题!我是换了贵的电机解决的

一分钱一分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次真的退模了有需要航模配件航模的一起打包处理了工具什么的最好本地的来。最后总结一下玩过了就不想浪费 ...

直机大佬

网友:
有两年都没有玩直机了,还是穿越机好耍些》

网友(2023-05-23):
引用 楼主:
直机难度的确要远大于穿越机

直机真难!调机,费用贵,飞行技术都是难的

网友:
这个电调怎样调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