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乐美野马Mustang P51D开箱与装机

楼主(2020-09-18):
前言
说到固定翼,楼主从入模的一开始对其本无太大兴趣,我更喜欢直升机的机械感,然而看到很多精美固定翼的涂装和空中飞行时的像真姿态,慢慢地也就被吸引了。尤其是地平线那一系列基本可以拿来做装饰用的漂亮固定翼模型,实在是让人没有任何抵御能力,于是乎不知不觉中就进了这玩意儿的坑。前年一股脑的入了三架地平线UMX Gee Bee,在那之前又入了欧兰斯的上单翼训练机(参见帖子《欧兰斯Trainstar Exchange开箱与装机系列 - 1:我的固定翼经历》),总体来说克服了怕炸机的心理障碍,飞的还算得心应手,虽然这其中也经历了各种惨炸,但机身的材料和结构注定了只要不天天日地球,基本都能慢些复活。

在对模型的兴趣暂停了差不多一年半以后,最近又开始重新把玩起自己的这些老伙计。首先是把雪藏了两年的这架翼展1.2米的迪乐美野马P51D装了起来,接着又“斥巨资”入了地平线1.1米的PT-17双翼机,再到今天脑子一热入了欧兰斯的Saber 920,可谓一发不可收。未来会慢慢记录这些开箱和装机的过程,今天先分享一下野马的拼装过程吧。

开箱
这架迪乐美野马是在一家美国本地经销商订购的,售价大约160美元,不要和国内价格比,比了你会非常“幸灾乐祸”的。。。货送到的当天就觉得这箱子挺大挺沉,比起很多毛轻的包装来说,算是比较厚道的。相比以往可以在专用的桌子上进行模型组装工作,如今由于大桌子都被我用来放古董电脑了,于是只能稍微憋屈点到茶几上操作。和巨大的盒子比起来,这“工作台”着实磕碜。。

我这架是PNP,自己装个接收机插上电池就能飞了

野马标志性的肥肚子

全部内容,除了机身之外还有三个盒子,以及贴纸和手册

这本手册具有国货经典特征——惜字如金

最大的盒子当中装的是主机翼和尾翼

总体来说做工对得起价格,当然不到试飞之后就给出这样的结论还为时尚早

KV890电机,希望动力够用

机身贴纸
给机身贴这些装饰贴纸也是一门艺术和手艺活,迪乐美把这份乐趣留给了玩家自己(相比之下,地平线全部都贴好了,实在是不够意思)。虽说咱对细节还是很有追求的,但毕竟这机是用来飞的而不是用来做装饰的,所以差不多就行。这里倒是要吐槽一下说明书,完全没有介绍贴纸的细节,基本就是放羊,你自己看着办吧,充分发挥想象力就行。。。

战战兢兢贴完第一块,参照了网上的若干图片

接下来是水平和垂直尾翼

两边争取做到对称,控制面留两个数字,剩下的排到固定部分

Dynam标志

切缝细节,主要是得做到不影响打舵

水平尾翼接缝处没处理好,其实不应该切开而是应该把贴纸沿着缝贴过去,不过已经切了也没法计较了

主机翼的襟翼部分没法做到完美,只能在这块切开,尽量不影响操作

起落架部分总体还凑活

基本搞定

机身组装
第一天由于开始的时间比较晚,差不多9点左右,把贴纸弄完就困了,于是决定第二天再战。这一天首先从飞行员驾驶仓开始,接着再把主机翼和尾翼装好,然后是电子设备调试等等。

机舱盖以及飞行员

厂家十分厚道的给了两管透明泡沫胶,装这台机器应该只能用掉一管的一小部分,剩下的能用很久了

先找好位置

胶得上足了,因为机舱盖封上之后一旦飞行员脱落就比较麻烦,得开盖重新粘,容易导致机舱盖周围泡沫损坏

接下来开始装这些机翼舵角——说到这里得吐槽一下,这玩意儿不能在原厂就装好么?也就是点一下胶插上去就完事儿了吧?用户自己打胶如果没打到位的话舵角很容易在空中脱开,翼面失去控制后果不堪设想。作为普通玩家,我能做的也就是多打些胶,至于会不会倒霉在空中脱开,只能听天由命了。之前那架欧兰斯Trainstar Exchange训练机是正反面都有塑料压片固定,安全性更高一筹。

这舵角的固定柱长度过大,导致插到底会在另一面露出小尖尖,破坏了表面的涂装,必须剪掉一小截才安稳

这个一开始感觉胶没上够,后来又拆下来多涂了一些,直到溢出才放心

垂直尾翼同样操作

这种调节尾舵中立点的方法比较方便,但螺丝一定得打胶,否则空中松脱也不好玩

终于到了主机翼了,本来由于空间限制,我考虑在平时将机翼拆下来存放,只在飞行之前临时组装。然而在安装机翼到机身的时候,那种让人抓狂的挫折感使我打消了这个念头,内心一万个草泥马奔腾而过。。主要问题在于底部固定机翼的螺丝孔错位,这也是很多用户反映的问题,有人直接用胶把机翼永久性的固定在机身上了。然后,就没有然后了,因为是永久性。。。

两段式设计,中间通过碳杆加固

线头比较多,但也可以理解,毕竟包括了副翼、襟翼、起落架还有导航灯,可谓应有尽有

祭出电子设备打开起落架

组装之后看起来还是挺美的,但是过程艰辛。。。

导航灯左右各一颗,分别为绿色与红色,通过一个模块控制。用户可以选择是固定节奏闪烁还是遥控器控制开关,我选择了固定节奏

本来这机子能控制的就够多的了,不想在紧张飞行当中还要控制导航灯

露出的插针用电工胶带包裹防止短路

先用接收机测试各个接头

接下来,对于野马这种下单翼机型还是上个陀螺仪安全点

其实组装基本已经结束了,只差最后的调试以及螺旋桨的安装了

这机舱够拥挤的,不过话说回来,当时买野马也是冲着这么多功能去的,特别是起落架

四叶桨是第二个版本的更新点,不仅更像真同时拉力也更大

垫好正反两面的垫圈,厂家另外又给了一只备用桨

套筒螺丝刀上紧,这个没什么要说的,螺旋桨方向别装反就行

机身细节
其实说到底,这是一台PNP模型,用户需要做的事情很少,基本上就是把各个预先上好电子设备的组件拼装到一起就完事。但其中还是有不少细节需要注意,使用手册在这方面做得相当的不好,作为对比,地平线等大厂的模型设备,每次自带的手册都非常清晰的介绍了各种注意事项,真正做到事无巨细一一赘述。。当然你也可以说大厂产品价格高理应这样。怎么说呢,如果按照国内机器的售价来说,可以理解,不过到了这边,差价真没那么大,于是就觉得有点失望。不管怎么还说,机器成功装完心里还是很高兴的,只是暂时还不是很有信心飞这台下单翼,先继续用Trainstar练练手再说吧。。

它应该属于蓝天白云绿草地

飞行员就位。。

霸气老鹰

编号463607

2.4GHz贴纸作为点缀

排气孔太霸气

大脑袋

最爱的起落架

Dynam再次刷存在感

网友A:
迪乐美真心不如fms,我上次飞1.2的喷火,平稳着陆,起落架收放一个不会动了,一个滑了,算上再之前坏的,都一共死3个蜗杆,一个电调了

网友B:
你的遥控器很有意思,是竖屏的,介绍介绍?

网友:
fs i10看来在外面卖的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迪乐美真心不如fms,我上次飞1.2的喷火,平稳着陆,起落架收放一个不会动了,一个滑了,算上再之前坏的,都 ...

FMS贵啊,这玩意儿一分钱一分货。你起落架是放不下还是收不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遥控器很有意思,是竖屏的,介绍介绍?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320233

网友A:
引用 楼主:
FMS贵啊,这玩意儿一分钱一分货。你起落架是放不下还是收不起来?

两个收起后没反应了,一个是可以直接手掰动,都没炸过,正常起降。其实感觉fms也没有比迪乐美贵多少吧,感觉提升太多,无论是外观还原还是质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收起后没反应了,一个是可以直接手掰动,都没炸过,正常起降。其实感觉fms也没有比迪乐美贵多少吧, ...

FMS好像没有1.2米的野马,最小是1.4米,我这儿的价格,要比这台迪乐美贵100美元。不过你说的这个问题没找经销商么?

网友C:
赶紧呀,天又开始冷了。野马容易拿大顶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赶紧呀,天又开始冷了。野马容易拿大顶哦

最近风又大。。不过说到拿大顶,我的飞机落地基本都是这个姿态,因为轮子不够大,没降到跑道上的话,草地必然要被崴脚

网友D:
引用 楼主:
FMS好像没有1.2米的野马,最小是1.4米,我这儿的价格,要比这台迪乐美贵100美元。不过你说的这个问题没找 ...

一直听迪美乐说自己只重性能不重细节,现在看细节差的不是一点半点。那个桨罩真是让人没法忍。还有贴纸,回头给你拍下FMS 10年前的1.1米老乌鸦的细节。

(⊙o⊙)啥?1.4米的FMS只贵100?要我马上把这个退了,换10架FMS。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直听迪美乐说自己只重性能不重细节,现在看细节差的不是一点半点。那个桨罩真是让人没法忍。还有贴纸, ...

桨罩问题在哪里?我还真没注意到。另外这飞机160美元,FMS 280美元,贵了七成,不算少吧。

网友:
这细节,玩具级别

网友E:
我飞过迪乐美的塞斯纳310很好飞,降落基本可以关油飘降,就是起落架很奇怪,用FUTABA的控不能收放,害我以为坏了还返厂,后来用富斯i10才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FMS好像没有1.2米的野马,最小是1.4米,我这儿的价格,要比这台迪乐美贵100美元。不过你说的这个问题没找 ...

fms有1.1的野马,但是好像不卖了,蓝箭出的1.1野马和fms基本上是一样的,估计模具都是同一套,可以考虑一下。已经找迪乐美厂家了,态度还可以,就是经过这次我对迪乐美的质量有较大的担忧了。

网友F:
说实话,贴纸很考验技术与耐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飞过迪乐美的塞斯纳310很好飞,降落基本可以关油飘降,就是起落架很奇怪,用FUTABA的控不能收放,害我以 ...

我一开始调试的时候也发现了这个问题,感觉有时候无法收放。我怀疑是不同的控或者通道给出的信号范围不一样?很奇怪,不过现在测试都没啥问题,首飞应该不会收起落架。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一开始调试的时候也发现了这个问题,感觉有时候无法收放。我怀疑是不同的控或者通道给出的信号范围不一 ...

我的富斯i10和你的遥控应该除了外壳其他都一样,我用的时候倒没有出现无法收放的现象,建议没测试好之前飞行时不要收起落架,我的FMS B25就是在空中前起落架放不下来导致落地无法转向把机头撞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fms有1.1的野马,但是好像不卖了,蓝箭出的1.1野马和fms基本上是一样的,估计模具都是同一套,可以考虑一 ...

厂家能解决就好,我有点怀疑这个起落架对于遥控器的信号范围比较敏感。野马暂时不买了,先飞飞这架再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说实话,贴纸很考验技术与耐心的。。。

的确,对于PNP机型来说,贴纸是最耗时间的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富斯i10和你的遥控应该除了外壳其他都一样,我用的时候倒没有出现无法收放的现象,建议没测试好之前 ...

我也这么想的,另外我这个就是富斯代工的,二者功能上基本一致。

网友G:
如果用地平线遥控器的话带as3x的AR636 (现在又出来个更新的型号)是绝配了

这两天HH的gb r2又搞活动,100不到,我正考虑要不要再屯一架

楼主:
引用 网友G:
如果用地平线遥控器的话带as3x的AR636 (现在又出来个更新的型号)是绝配了

这两天HH的gb r2又搞活动,1 ...

我装的这个HobbyEagle也有自平功能,但是没有经过实际操作,之前也只是用在上单翼练习机上感觉效果不明显,不知道是不是感度设置的问题,也或许是上单翼机本身就自稳。GeeBee最近是在打折,不过我已经三架了,实在不想再入第四架。另外那些小飞机我这里常年风大很难爽飞,昨天飞Champ S+又差点丢了,相对来说Beast 3D操控好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遥控器很有意思,是竖屏的,介绍介绍?

富斯的吧

网友(2021-08-29):
在美国玩就是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