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续入门机编练~新组一架苏27纸板机

楼主(2020-09-18):
这种飞机据说非常好飞,咱作为一个新入模的老头,那就把它作为又一个消遣练手的老头乐吧。新组一架苏27纸板机,电机2212/1400kv,30A电调,3s1500-2200电池,两个塑料齿轮的9g舵机

网友:
我买过,不好飞,还是买EPP版的新手飞机好飞的很,虽然便宜,但没用

楼主:
我这个是魔术板的,不太好飞吗?

网友A:
su27好飞是好飞,但就是个消遣品,飞多了伤手,以后操作习惯很难改回来。还是冲浪者到塞斯纳的线路是正道

网友:
听说su27板机坏手?像块砖?
真的假的?没飞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su27好飞是好飞,但就是个消遣品,飞多了伤手,以后操作习惯很难改回来。还是冲浪者到塞斯纳的线路是正道

正解

网友:
搞个飘飘机慢慢飞,悠闲的很

楼主:
我这周日飞苏27都没成功,废手的机会都没给!

楼主:
引用 网友A:
su27好飞是好飞,但就是个消遣品,飞多了伤手,以后操作习惯很难改回来。还是冲浪者到塞斯纳的线路是正道

我这周日飞苏27都没成功,伤手的机会都没给。冲浪者飞过三架了,塞斯纳飞过几个起落,降落都不是成功,每次降落坏前起落架(转向轮)。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周日飞苏27都没成功,废手的机会都没给!

找出原因,继续练习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这周日飞苏27都没成功,伤手的机会都没给。冲浪者飞过三架了,塞斯纳飞过几个起落,降落都不是成功,每 ...

塞斯纳装前轮减震就会很好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塞斯纳装前轮减震就会很好降

早就换成这样的了,但每次着地落重了转向杆就弯。

网友:
很好飞,做起来也简单,需要调试的不多。

网友B:
引用 楼主:
早就换成这样的了,但每次着地落重了转向杆就弯。

这种起落架还能弄弯?你是垂直起降的么?塞斯纳好降得很,直接关油就飘下来了,要落地前稍稍拉一点,保持住,就可以很稳的降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起落架还能弄弯?你是垂直起降的么?塞斯纳好降得很,直接关油就飘下来了,要落地前稍稍拉一点,保持 ...

臣妾也是飘降下来滴,可是每次都是前起重重着地,把支撑杆弄完,换了好几个高强度的支撑杆了,为确保支撑杆的硬度,都把内六角扳手加工成支撑杆了,结果还是撞弯,带些油门,保持一定速度滑跑降落是不是好些,跑道是标准的机场跑道。

网友(2020-11-23):
引用 网友B:
这种起落架还能弄弯?你是垂直起降的么?塞斯纳好降得很,直接关油就飘下来了,要落地前稍稍拉一点,保持 ...

你跟不会骑自行车的说,上去蹬,控制住把即可。  其实他很难理解。  说白了还是得训练。    好手飞板砖都行。菜手加上飞控都撞的稀巴烂。

网友(2022-05-13):
我以前装的苏27都好飞,这一次把重心位置没装对,正在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