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微型接收机

楼主(2020-09-18):
本人双控,futaba16sz,天地飞et16,还有个4in1协议头。
刚刚入手一个小直机,需要一个微型接收机,我希望两个控都可以用。
因为之前没接触过有点蒙圈
有人说必须要dsm2的小微型接收机才能用,然后还需要一个大的dsm2接收机做第一次的对条码才能单独工作
有人说直接买遥控器厂家的卫星接收机,比如天地非的RF201s
蒙圈了,哪位大神帮我解释下!!!

网友A:
一般来说,微型接收机都是走总线的
先要知道微型直升机支持什么协议,常见的是ppm DSM2 DSMX
如果希望通用,既支持futaba接收机,也支持天地飞接收机,ppm是最保险的选择。因为模拟器也用这个协议。
我没用过futaba,我用过天地飞和DSM2/DSMX 这两个也都支持PPM
选择这样的接收机:带对频按钮,支持ppm,支持你的遥控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来说,微型接收机都是走总线的
先要知道微型直升机支持什么协议,常见的是ppm DSM2 DSMX
如果希望通 ...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