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700x定速2150急提螺距尾巴往右跑

楼主(2020-09-18):
亚拓700x定速2150/急提螺距尾巴往右跑,小齿盘是102配23t尾传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感度

已经加到飞机金鱼尾了,还是不行

网友:
加转速,换齿比,或者尾舵机摇臂往外挪个孔位试试,或者电池不够劲,或者定速感度低……

网友:
螺距补偿不够

网友B:
用的是什么陀螺仪?加点螺距补偿试试

网友:
来自微站

网友:
LS+1  如果你使用的是K8的话,仔细看K8的教程 有一个 螺距补偿,如果你是日常出现这个问题,并且检查过你的零件没问题,可以更改螺距补偿,链接如下: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 ... &extra=page%3D1
多试几次就OK了,非常管用

网友:
尾桨转速太低,建议换齿比,有104的那一套104/21,另外就是陀螺仪设置的补偿功能要开。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的是什么陀螺仪?加点螺距补偿试试

小v8,螺距补偿加到60都要不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尾巴甩的根本原因是尾桨推力不能及时抵消大桨螺距变化而带来的扭力变化,重点是不及时,有了这个就好 ...

感觉就是尾巴舵机不能及时的抵消反扭,才换了deko的新舵机,也没改善,现在摇臂球头上在摇臂螺丝孔数第二个孔,是否把球头往外移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用换舵机,可以把尾巴舵机速度调高

但是我只知道neo在哪里设置

调舵机速度?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小v8,螺距补偿加到60都要不得

螺距补偿下面有个“零螺距”的值,它告诉陀螺仪螺距是零的时候螺距杆在哪个位置,一般是设成0。会不会是这个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螺距补偿下面有个“零螺距”的值,它告诉陀螺仪螺距是零的时候螺距杆在哪个位置,一般是设成0。会不会是 ...

默认的就是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你的球头太靠内了,我一般用米字臂的第二个孔,也就是第二长的那个。我的飞机尾巴左右行程加起来在20 ...

嗯,我的两边行程加起才164,是不是摇臂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尾巴甩的根本原因是尾桨推力不能及时抵消大桨螺距变化而带来的扭力变化,重点是不及时,有了这个就好 ...

还有一点可能性就是从对转齿开始到尾轴这一段有阻力,我就碰到过一次。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我的两边行程加起才164,是不是摇臂的问题

200是最佳

网友E:
头罩很漂亮,哪里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头罩很漂亮,哪里买的?

咸鱼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