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争气机” fms歼-11高仿真涵道像真机测评(试飞就迫降)

楼主(2020-09-19):
本次测评的是一款高像真的真中国空军重型战斗机歼-11BS航模。该机由fms推出,限量99架,借以献礼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建党99周年,意义非凡。
请点击下方观看测评视频,视频高清,请在WiFi下观看哦~

不方便观看视频的模友可阅读以下简要测评图文~

历史

这歼-11BS是什么来头呢?
自80年代的时候,国外军事强国纷纷进入三代机时代,而我国只有歼-7、歼-8这些二代“复古”产品。加之发达国家对我们的技术封锁,我国一直无法获得国外的先进技术,所以自主的三代机遇到了很多困难。

中国空军歼-7战斗机

中国空军歼-8战斗机

不过随着后来苏联的解体,我们终于在1992年从俄罗斯进口到了24架Su-27战斗机,到那时我们才拥有了现役三代机。
后来我国又获得了Su-27的生产权,引进了全套生产线,并且开始完全国内组装生产,命名为歼-11A,这个版本可以说是Su-27的完全仿制品。

中国空军歼-11A战斗机

到了2006年歼-11B的服役,才是开始了三代机纯国产之路。B型是在Su-27的基础上改用了大量的复合材料,并且减轻重量、换国产发动机、减小雷达反射、改航电等等而来的,可以说歼-11B是一款性能远超Su-27的高性能重型战斗机。

中国空军歼-11B战斗机

歼-11BS就是在B型的双座版,命名为BS。该型飞机在去年十月份的长春空军开放日上做了精彩的表演,也为公众展示出了我国现代战机的先进水平。

中国空军歼-11BS战斗机

不过由于我军严格的保密,小编也无法获得更多关于这架飞机的资料了,以上内容均来源于网上的公开内容,有不严谨的地方还望专业人士多多包涵。

开箱
作为一架PNP版本的泡沫机,算是零件很多的产品了,包含机身、机翼、平尾垂尾、头锥、尾椎、小配件,还额外赠送了一个精美的刺绣钥匙链和一张明信片最为纪念品。

赠送的限量版纪念品

这架飞机的泡沫手感非常好,可以说fms的泡沫机工艺水平相当高了。表面喷漆覆盖,大部分区域已经看不出泡沫颗粒感了,不过相比之前的蝎子外观,工艺上还是稍微差了一点点的。

这飞机机身相当的长,上表面深灰、下表面浅灰,颜色相接处比较精准。表面有丰富的像真件,空速管、机枪、天线,机背还配有减速板。

减速板

机腹的两个进气道前端是塑料件,下面还有增加进气的格栅。尾喷口像真度很高,塑料材质,烧铁色的喷漆。

机舱口的边缘处理的有些瑕疵,竟然是波浪形的,略显毛毛糙糙。

再看看机翼,机翼后缘只有一个长长的舵面,按照真机来说,这是襟副翼,但它在这架歼-11像真机上好像只是副翼。机翼的表面像真度很不错,丰富的刻线和铆钉,等慢慢掉漆后还可以加点简单的旧化。

机翼强度非常好,前缘有贯穿机翼的碳方梁。下表面两枚DaoDan挂架口,翼尖还有一个。翼尖挂架是塑料的外壳,内侧填充泡沫,这样的强度大防止磕碰损坏。

大大的垂尾很有苏式战机的风格,比平尾还要大。垂尾像真度也非常高,铆钉刻线等等细节丰富,还有精美的贴纸编号和空军标准。不过舵机就没有喷漆盖板了,这里要是有块同色贴纸就好看多了。

平尾是全动平尾,后面好多铆钉,手感很棒。舵角的另一面还有仿真连杆整流罩,当然这里仅仅是装饰。

舱盖是个半像真的座舱,里面有仪表贴纸,和一个孤独的前舱飞行员。

还有8枚精致的DaoDan。

装机
这架飞机的装机难度,可以说在这种级别和尺寸的飞机里相当简单的了,集成化的线路、插头,使装机的插线等步骤数量大大减少。
首先安装垂尾。延长线插头已经固定在机身和垂尾上了,直接按槽位插接即可,每侧垂尾再拧两颗螺丝。

全动平尾的安装需要一些小技巧,先安装转轴,再将平尾插入,同时将金属件放进平尾后插在转轴上固定。在之后的拆装时,就可以只拆卸转轴根部的螺丝了。

机翼需要插接一根舵机线插头,然后每侧两颗螺丝即可搞定。

头锥为磁吸结构,机头空速管还可拆下,防止运输损坏。尾椎需要用胶粘贴,之后不可拆下,这么长的机身,搬运时可能很容易挤压泡沫尾椎。

最后就是全机的仿真配件了,有腹鳍和DaoDan,均为插接式,方便安装和取下。

飞行
测评视频中的两次飞行是相当的惊险刺激,第一次是一侧主起落架未放出,只好收腿迫降。第二次由于飞的太嗨了,电池没电,紧急着陆。

虽然都是意外着陆,但是在之前的试飞和我自己休闲飞时能感受到,这是一架相当好飞的涵道像真机,继承了现实中苏系飞机优秀的气动性。首飞时给了我极大的惊喜,整机升力大,阻力小,1/3油门即可平飞,2/3油门可完成小角度爬升。

其有着极好的低速特性,很容易掌握这架飞机的着陆拉平动作,轻松完成轻盈的两点着陆。双垂尾也有着良好的航向安定性,即使大迎角着陆或者空中急拉杆,飞机也可以保持航向而不出现侧滑。

这架飞机重量约4.3kg,双70涵道搭配6S电池略显动力稍弱,推重比估计0.8。想完成漂亮的大半径筋斗或者古巴八字等垂直动作,需要提前加满油门进行加速。

值得一提的是这架飞机搭配的仿真减速板,试飞时我在空中进行了测试,虽然面积很小,角度也不大,但在这架低速飞行器上还是有一定效果的。视频中的第二次紧急着陆时,为了防止接地点过远,在决定着陆的瞬间打开了减速板,有效的使飞机以最短距离切入跑道上空。

总的来说,这架fms限量版歼-11BS涵道像真机做工精致,飞行性能堪称完美,非常适合有一定3A飞行基础的模友入手,是一架观赏度极高的航模。
如果大家没有买到这个限量机,也可以选择fms的Su-27,因为这架歼-11基本上就是前者重新喷漆的产品。

本次航模情报局的测评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期再见~

网友:
感谢分享!机子超漂亮,极具收藏价值。

特别感谢对于动力方面的评测。真机的起飞推重比应该是1.1,标准作战推重比是1.23左右。FMS这台还真不适合我这种喜欢浪的!

网友:
阻力小还是重量大?

网友:
FMS的算了吧,泡沫差,电装差。就是卖个机型而已

网友A:
严格说起来,歼11一点也不争气,沈阳从引进苏27开始仿制,仿制了差不多20年才算是稳定了下来。倒是成都自主研发的歼10顺顺利利的交付部队,这就是抄作业和做作业的差别。反过来说,沈阳研发的歼8算是自己做作业了吧?搞了差不多40年才把各种问题解决完(这时候歼20都上天了),这就是好学生和坏学生的差别。坏学生按说应该不受学校待见吧?沈飞一个破歼8前前后后拿到的经费够成都研发好几个歼10,这就是有后台和没后台的差别。。。这就是这个社会的缩影。好在成都有一个被沈飞踢出群的宋文骢,这是一个狠人,被喊过去跑龙套结果表现出色抢了主角的戏。。。这就是逆袭。这个故事告诉大家,人生还是有点希望的。
题外话,哈哈哈哈。给大家补充一点冷知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严格说起来,歼11一点也不争气,沈阳从引进苏27开始仿制,仿制了差不多20年才算是稳定了下来。倒是成都自主 ...

可以好奇问一下吗 ?沈飞那帮人几十年干嘛 ?
来自微站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可以好奇问一下吗 ?沈飞那帮人几十年干嘛 ?

沈飞也不是一无是处,人家产院士,光一个歼八就评了8个院士,也就是脍炙人口的一鸡吧院士。(成飞才有两个院士,一个是歼十之父宋文骢,一个是歼二十之父杨伟。)沈飞歼13还没有造,凭借图纸就得奖了,不过结局我们知道,歼13方案被歼20方案干挺。后来成飞歼二十上天,沈飞不服气,觉得既然成都行,那我也行,造了一个fc31出来,一路黑烟飞去珠海参展想忽悠外国人下单,寓意发财,结果发愁,现在8年过去了,不知道首保里程到期没。。。。话说沈飞还是有两下子的,苏30mkk引进中国以后没得到俄罗斯帮忙,不是照样仿制出来了吗?取名歼16。这个要表扬,虽然花了。。。。呃。。。快30年吧。歼十五就不表扬了,买来乌克兰存留的t10k原型机(俄罗斯后来发展成为苏33舰载机)终于赢了成飞海歼十方案。结果飞控软件搞不定三翼面布局,飞机不定期抽风造成海军飞行员有公开报道的就一死一重伤。(70周年国庆记者采访歼十五飞行员有什么话想说,飞行员第一句话是圆满完成任务,之前一直担心飞机阅兵时出问题。)下一步就看国家让不让仿制苏35或者苏57吧!或者新一代舰载机也有希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沈飞也不是一无是处,人家产院士,光一个歼八就评了8个院士,也就是脍炙人口的一鸡吧院士。(成飞才有两 ...

中国仍需努力啊,各行各业都是

网友(2021-02-18):
唉 中国 jun徽  画错了  唉  可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