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飞控自稳模式无法自稳

楼主(2020-09-19):
飞控买了一年了,一直吃灰,最近才有兴趣装机
电机电调是去年买的银燕套机拆下来的

4.1.1固件,默认PID,遥控器正常链接,图传正常
设置我觉得都是正确的,但是自稳状态根本稳不住,
比如手拿着向右倾斜,只有2号电机加速有修正,
向后倾斜,只有1号电机加速修正

以下是BF的参数

网友:
没选上自稳

网友:
你看看你气压计还没开

网友:
飞起来怎样?

网友:
如已设定 自稳,慢慢加油 ,慢慢飞起来 再说

网友:
解锁和自稳设置了同一个通道,相当于没设置,你飞的还是手动。搞成2个通道,一个通道只管解锁飞机,另一个通道只管手动切自稳。就是你的arm用aux1,angle换成aux2或者其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