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羽翔F1 160级别直升机二人试飞。

楼主(2020-09-19):
飞机大小介于伟力120和郎宇m2之间,如果要问哪一个好飞,这个是没有可比性的,不同级别的飞机特性不一样,在160级别F1好像也是唯一选择,而且今天飞下来感觉也挺香的。飞机小,肯定就耐炸 粗壮的大齿,轻盈的机身。金属大齿。传统减速组布局。首飞第一个电池我就可以放心抓住特性作死翻了。斜盘不是dfc,这样拉杆不会死太快,相对120,旋翼头精度上升不少。二楼上视频,今天风大,我和朋友各试飞一把。

楼主:
我的试飞,严格说是第二把,第一把中途下来调了一下遥控器参数。

下面这个是朋友飞的。他飞行风格和我不一样,螺距和自旋缩小了一点设置。

楼主:
遥控器参数14sg直接拿郎宇m2和伟力120的改一下就可以,几分钟设置好。

网友:
飞的真好

网友:
不经常飞小鸡,有幸蹭飞我也来说说试飞感受,首先机身强度提升很多特别是抗扭,做动作没有由于机身太软导致变形,以前120会有这种情况存在,130x没得接触也没得飞过听说不是太友好,今天风速6米这台160飞起来还算好,没有因为不好飞而放不开,飞起比较自信,90%油门续航和动力很出色,原本挺担心机子大了2s动力麻麻D,目前彻底打消了疑虑,2分钟之后侧摆依旧给力,3分钟下来3.77的电压,飞3分半也达到日常飞行水准,根据帅呆的行程设置翻滚率已经很灵活,螺距响应很快,fbl的头子不像120以及150那么硬,做动作也没有拖泥带水,说了优点也发表一些飞行中的小小瑕疵,油门曲线NOR一条斜线情况下起飞和降落会有些变扭,特别是有风情况下导致反复补油门以及收油门出现甩尾问题,估计是尾电调和电机反应问题,飞完基本是降了一档用80油门降落,如果切NOR 肯定来个大甩尾,新手6G简单模式对于我们来说没用,所以没有测试,再一个是优点和瑕疵,也可能是我少飞小鸡的问题,螺距刹车停顿真的很准,不需要多给,多给了直接加速,但是0螺距停顿的时候尾巴会轻微甩一下,这个得靠积累,多飞一些再找一下感觉应该会有所改善,短时间把玩总体来说很不错。

网友:
这个和之前的jjrc是一个东西吧?换了个壳子?

网友:
楼主飞行技术不错。。。。

网友A:
请教一下楼主,这个舵机行程量必须设置吗就是三楼的第一张和第二张图片。螺距螺距行程这么小可以嘛才37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教一下楼主,这个舵机行程量必须设置吗就是三楼的第一张和第二张图片。螺距螺距行程这么小可以嘛才37

必须设置,不然螺距很大很大很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必须设置,不然螺距很大很大很大

再请教一下 副翼 升降。尾舵都设置超过100了。不会太灵敏嘛

楼主:
舵量行程数值是合适自己的,如果觉得灵活就放小一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再请教一下 副翼 升降。尾舵都设置超过100了。不会太灵敏嘛

只是螺距要调呢,副翼升降方向可以调小反应慢一点,也可以调大灵活的,很方便,螺距调小是这个控默认情况下螺距很大而已,没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是螺距要调呢,副翼升降方向可以调小反应慢一点,也可以调大灵活的,很方便,螺距调小是这个控默认情况 ...

懂了。谢谢大神

网友C:
和m03通用的么 这厂家可以oem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和m03通用的么 这厂家可以oem么?

联系我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教一下楼主,这个舵机行程量必须设置吗就是三楼的第一张和第二张图片。螺距螺距行程这么小可以嘛才37

第三方遥控除了油门,其他通道行程值最好从50开始设置,满100通常是大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