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佬们指教,PL18与小黑羊连接问题

楼主(2020-09-19):
请问大佬们,PL18插小黑羊不能直接调节功率,只能使用agentx地面站吗?
还有为什么7通道是无法调整的呀

网友:
PL18下一代的固件好像能支持黑羊调参了

网友A:
那么问题来了 小黑羊的后座你用的哪个

网友B:
1S电池,挂黑羊有点吃力,我就因为这个1S电池没买PL18,都不能挂大黑羊不外接电源500mw愉快玩耍

网友C:
1s电池是吃力,我外挂302开500mw40多分就报 警,报警电压设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