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指点下NCPX的主无刷信号取点和尾无刷信号取点

楼主(2020-09-20):
最近收了个NCPX,飞空心杯才20多电,电机就没用了,想改无刷,原厂的无刷电调太贵了,想用便宜的电调代替,所以想找下主板上的无刷信号取点

网友:
以前的帖子里有,自己搜一下吧

网友:
换个电机就行了,一般至少能顶100起落

网友:
主电机原来是空心杯吗?那无刷信号应该可以直接连在电机正极(电机控制是pwm),以前mini cp都这样改无刷。

网友A(2020-11-19):
同求NCPX主板的主尾无刷信号点,最近入了几个8MM内转无刷,想改改NCPX无刷看看,练3D还得靠小鸡
MCPX、BL的主板的无刷信号点已经找到,就差NCPX的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同求NCPX主板的主尾无刷信号点,最近入了几个8MM内转无刷,想改改NCPX无刷看看,练3D还得靠小鸡
MCPX、BL ...

看楼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楼上

非常感谢

网友B:
继续分享折腾经验啊,,,得带动气氛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继续分享折腾经验啊,,,得带动气氛

这个主板还有很多储备,一直没用起来,我先改在V922看看,8MM内转电机还没到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继续分享折腾经验啊,,,得带动气氛

看来你有很多图片存货,有没有mcpx主板的主尾无刷信号点上面NCPX主板的高清图片信号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改好双无刷了

网友:
你好你用的什么控飞的?华坑D7E?
来自微站

网友:
楼主你可否帮标一下  ,这个板子我也有一块,主、尾电机的正负极情况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