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AN-K1挂Action成像效果/一键返航实测

楼主(2020-09-20):
挂Action成像效果
挂载DJI Osmo Action 1080P 60 帧,打开电子防抖功能(RockSteady)进行录像,原视频播放速度。视频未进行加工处理,只做了删减,将6分钟删减到5分钟。测试时间为下午四点左右,飞行高度最高80米左右。

一键返航/自动降落

在贴吧、知乎看到很多人对它的返航功能非常好奇,先在这里实测一下它的返航效果。使用返航功能务必确保GPS信号正常,地面站显示锁定返航位置,遥控器模式开关可以切换到定点模式(Position)。
起飞前确保地面站数据连接正常,图像可以实时回传。将油门打到最低,方向最右解锁飞机,起飞后马上飞高升到到30米或以上(根据现场环境而定),按遥控A键即可切换固定翼模式飞行。需要返航时,按遥控B键即可返航,降落时再按一次B键,飞机将会悬停。

网友:
很有创意的一款产品。支持第三方相机,画质有了保证,还降低了成本和开发难度。要是能有能固定OSMO Pocket的接口就更完美。这飞机优点是不需要调试舵面,不容易坏。缺点是不能无动力滑翔。一定要确保足够的返回电量。续航一定要做长,电池仓要大,图传遥控距离越远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