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人有110主板的电路图?想修下接收电路

楼主(2020-09-20):
部分的原理图或者PCB图甚至电路板的高清图片都可以。我找到的几个帖子好像只是授鱼没有授渔啊~
这个板子遥控都开了150MW,接收距离才三四米,信号还经常断断续续,结果就是动不动就炸鸡。。。不得不撤下

网友:
我也想修呀,对不了频

网友A:
估计是频率偏了。用四合一的话调高频头频率微调

网友B:
图纸找不到吧,我也找了好久。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纸找不到吧,我也找了好久。

这里911的遥控原理图都能找到,没有110的,有点遗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频率偏了。用四合一的话调高频头频率微调

试了下 似乎好了一点,不过已经拆了下来所以就没法确定了。
不过没想到的是这个微调居然能大幅度改善舵机动作,之前两台飞机一台舵机经常一卡一卡的
thanks

楼主:
不过还是继续求110电路图纸

网友(2020-10-30):
楼主/ 一个主板 带好头罩飞一会儿不知是哪个元件发热后就发疯。不受遥控控制满油门冲天。摘下头罩,这种现象没有发生过。
另一个。不带头罩 飞着飞着突然坠地,或一飞冲天。这种现象发生后,不断电,直接再次起飞..一切正常。麻烦楼主帮忙判断一下,是哪里出了故障。要换哪个元器件.....十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