折腾110—改尾无刷,换电机

楼主(2020-09-20):
主要是没时间集中大飞,只能在门口草地休闲,k110今年成了主力,各种折腾。最终还是改了尾巴无刷。
本以为那个信号线太小不好焊,实际还挺容易的,轻轻一点就行。
尾巴用的1103,10000kv,转速略低,46的桨还是会跑,想到都无刷大扭矩了,于是换了大三叶桨。尾巴力量上来了,顺便把主电机也换了,16500kv的。
这下动力也上来了,尾巴大多数时候也一根棍,再锁不住就是陀螺仪的问题了,毕竟不能指望像kbar一样。测试一下猛抽螺距锁尾,飞完尾电机一点温度都没有… 现在唯一问题就是主电机kv过高启动困难,要推收油门好几次才能转起来…

网友A:
主电调刷bl,调电机进角应该可以让启动顺畅点

网友:
重新设置一下电调会好些。。。

网友B:
楼主的性桨是在那里买的啊

网友C:
手艺好评,这样应该很好飞吧。就是感觉这个尾桨很容易摔坏呀

网友D:
没搞过尾无刷,问下这个尾电机的电调输入信号是不是和普通的电调不一样?毕竟读取的是主板有刷的PWM信号。尾电调用的是哪种,是自己直接买的还是刷机?我看TB上居然一套要200,够我再买一架110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搞过尾无刷,问下这个尾电机的电调输入信号是不是和普通的电调不一样?毕竟读取的是主板有刷的PWM信号。 ...

买电调直接刷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电调刷bl,调电机进角应该可以让启动顺畅点

已下单,玩玩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性桨是在那里买的啊

淘宝买的穿越机的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艺好评,这样应该很好飞吧。就是感觉这个尾桨很容易摔坏呀

尾巴不跑好飞多了,炸了几下还没坏,不知道垂直掉下去的时候会不会崩叶片。 不过这个桨叶不贵。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搞过尾无刷,问下这个尾电机的电调输入信号是不是和普通的电调不一样?毕竟读取的是主板有刷的PWM信号。 ...

主板上取信号,具体看别的帖子有介绍,淘宝上也有介绍。
一套不便宜,主要是尾无刷电机贵。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主板上取信号,具体看别的帖子有介绍,淘宝上也有介绍。
一套不便宜,主要是尾无刷电机贵。

尾电调的型号可否发下?我在淘宝搜suv大帖子里提到的电调没出来几个,毕竟冷门的东西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尾电调的型号可否发下?我在淘宝搜suv大帖子里提到的电调没出来几个,毕竟冷门的东西

MX-3A

网友D:
引用 网友E:
MX-3A

thanks
拿一台旧110上面的电调和无刷电机直接来做新110的尾无刷,这样就可以0成本体验下效果

想知道会存在什么问题?
比如电池顶不住,电机不行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thanks
拿一台旧110上面的电调和无刷电机直接来做新110的尾无刷,这样就可以0成本体验下效果

主要问题在于电机的出轴方向,主电机当尾电机不好安装桨,出轴不够长。另外太大了有些浪费,主电机是1106的,尾巴用0806-1103就足够了。

网友F:
这个机子715尾电机其实锁尾还可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机子715尾电机其实锁尾还可以啊

3d模式抽螺距不甩尾嘛?

网友G:
能提示下尾电机 关键词么?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G:
能提示下尾电机 关键词么?谢谢

HP03T

楼主:
引用 网友G:
能提示下尾电机 关键词么?谢谢

HP03T尾巴是窄的,能用在原来的尾电机座上,
我这个你搜索  1103 10000KV 就能找到很多,小穿越机用的。

网友(2020-11-05):
引用 楼主:
已下单,玩玩试试

你好,您刷固件的参数能借鉴一下吗、谢谢

网友:
尾电调建议并一个小电容,防止大动作电压变化尾电机失力甩尾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下单,玩玩试试

主电调买哪款?求个链接

网友(2023-11-04):
问一下楼主,能不能告知下尾电机刷的哪个版本的Bl固件和电调设置的截图吗?我现在连接好了电机就是不转,反复尝试了很多次

网友:
引用 网友G:
能提示下尾电机 关键词么?谢谢

买3D打印的无刷尾电机座,20~30能买一大堆,当然自己有3D打印机的话约等于不要钱

网友H: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性桨是在那里买的啊

用金属尾电机座配720空心杯 加HQ40MM  mblite7的穿越机桨锁尾完全没问题 尾电机几乎不热,这个桨效率很高负载也不大

网友I:
引用 网友H:
用金属尾电机座配720空心杯 加HQ40MM  mblite7的穿越机桨锁尾完全没问题 尾电机几乎不热,这个桨效率很高 ...

原装尾改金属尾电机座再加HQ40MM  mblite7的穿越机桨OK吗?麻烦给个链接?不知道是几叶桨和轴的口径

网友H:
引用 网友I:
原装尾改金属尾电机座再加HQ40MM  mblite7的穿越机桨OK吗?麻烦给个链接?不知道是几叶桨和轴的口径

720电机可以的,你淘宝搜索,moblite7螺旋桨就可以了! 2叶桨,,直径40MM  轴径是1MM紧配  需要把帽子那头剪掉通孔  !720电机用那种1块多的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H:
720电机可以的,你淘宝搜索,moblite7螺旋桨就可以了! 2叶桨,,直径40MM  轴径是1MM紧配  需要把帽子那 ...

能坚持用K110把技术练出来,还是非常赞的,我是接触的机子太多了,已经失去方向

网友:
引用 网友H:
720电机可以的,你淘宝搜索,moblite7螺旋桨就可以了! 2叶桨,,直径40MM  轴径是1MM紧配  需要把帽子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