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落架上保护

楼主(2020-09-20):
就像给马上马蹄铁一样,这样在水泥地上开车也不心痛起落架了。

降落支撑也加强,不用怕变一字马了~(飞机塑料变弯,不可硬扳回来,要在七八十度的热水里慢慢施加力)

材料是电线盒,详见上次那个diy尾架。

剪刀咔嚓咔嚓就OK了(可能从几分钟到几小时)

两种选择

第二种穿孔正好利用上110的杆子
注意不要碰到齿轮

OK 收工

哦 还要加502,只需要滴下面
做完才发现颜色有点搭配,不错~

再加上一条笔芯,这样就没有人民币接触到地面了

网友A:
重量增加了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量增加了多少。。。。

这东西很轻的吧,不是很在意,估计就一两克

网友B:
感觉没有必要,尾巴那里绑根扎带还不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没有必要,尾巴那里绑根扎带还不更好

这个主要目的还是加强前脚的支撑,扎带应该做不到吧?

不是所有人都用得起扎带
其实是感觉可以替换扎带的东西很多,所以没买。

话说扎带除了绑线,做起落架的支撑点,做尾起落支撑点,还有什么作用?

网友C:
有改尾无刷的教程吗?或在哪里搜索教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改尾无刷的教程吗?或在哪里搜索教程呢?

没改过,关注学习中。
关键词大概是SUV大大 ,BL电调,电调刷机
论坛引擎不好用,就用百度高级搜索,指定网站是5IMX.COM
或者谷歌搜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改尾无刷的教程吗?或在哪里搜索教程呢?

某宝有现成的套餐买。

网友D:
楼主果然是把线盒利用到极致关键是实用

网友E:
废旧钓鱼竿裁剪一下,绑在起落架上它不香吗

网友F:
看图似乎楼主用的电源线是细硬的线材。    换成硅胶粗线的小白头/小型T插较好,jst不安全还废手(拔一次疼一次)。脚架这种保护其实可有可无不如用面线+钢丝/带皮竹片+502补强。

网友G:
厂家可以倒闭了

楼主:
主要是穷。
便宜,一公+母5五毛钱一条 然后渣渣玩具车等各种东西都上了JST ,还有二十几块电池都是JST,改回来又要咔嚓一次。
1S有没有人烧过?我还没交过这个学费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图似乎楼主用的电源线是细硬的线材。    换成硅胶粗线的小白头/小型T插较好,jst不安全还废手(拔一次疼 ...

钢丝作用是做支撑柱吗?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废旧钓鱼竿裁剪一下,绑在起落架上它不香吗

鱼杆它是碳纤维吧?已经被碳纤维的恐惧支配过一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厂家可以倒闭了

作为刚入魔的人,真是看不惯它几颗螺丝两根铜线一片塑料都有要几块地买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果然是把线盒利用到极致关键是实用

N年前老家装修剩下的材料,发现很实用。可以做导轨之类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图似乎楼主用的电源线是细硬的线材。    换成硅胶粗线的小白头/小型T插较好,jst不安全还废手(拔一次疼 ...

JST用了很久没怎么碰过危险的,可能用的都是1S的东西,关键可以和杜邦线通用。不过伟力电池上面的那种插头倒是真的危险。当初才用几天就中招,万用表测量的时候不小心短路结果就融化了插头,导致接触不良,这还不算,还能像得了传染病一样把其他地方的公头搞坏了,公头又导致其他接触不良...

JST测量电压也不好直接测量,又慢又危险,所以做了一个给万用表专用的转接头,可以比较快地测量二十几块电池...

楼主:
话说安卓手机端好渣,下拉到下面就卡了
而且我发个回复结果还失败了,白白打了一堆字

网友H:
破坏了外观,飞起来脚架根本就不会坏,原装脚架结实的狠,多此一举,吃饱了没事可以折腾一下

网友G:
可能是我买的是副厂的吧,反正不耐炸,目前为止换了不少于10个脚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破坏了外观,飞起来脚架根本就不会坏,原装脚架结实的狠,多此一举,吃饱了没事可以折腾一下

不同人玩法不同,飞场不同
比如我是贴在水泥地上转圈,娱乐玩法,时不时会碰到地面所以肯定磨损起落架
看到大多数发视频的老鸟基本都是在草地上表演3D,他们大概在降落的时候才会触及地面,所以当然就没有需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可能是我买的是副厂的吧,反正不耐炸,目前为止换了不少于10个脚架了

如果只是弯了的话可以使用我上面说的热水来恢复

网友:
画蛇添足…太丑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如果只是弯了的话可以使用我上面说的热水来恢复

不是弯哦,都是那四根支脚炸断了,听说以前的原厂的质量好点,以前977那个脚架是炸不坏的,不过现在买不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是弯哦,都是那四根支脚炸断了,听说以前的原厂的质量好点,以前977那个脚架是炸不坏的,不过现在买不 ...

如果你有电线盒,使用第二种钻孔的方法,前脚断的话依然可以救回来
来自微站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同人玩法不同,飞场不同
比如我是贴在水泥地上转圈,娱乐玩法,时不时会碰到地面所以肯定磨损起落架
...

好像还不是玩法不同,你现在最需要的是找个老手指导飞起来,这种50克以下的小机及时收油几乎不坏部件,抓起来就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