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个睿斯凯X9D的问题

楼主(2020-09-21):
X9D我新建个模型,模式更成了日本手,但之前连好飞机的模型是美国手,也会跟着变成日本手~ 再把连好飞机的模型改成美国手,新建的模拟器模型也会更改成美国手,这给啊如何解决???~

网友A:
手势设置属于系统设置,不是单个模型的设置。如果想要不同模型有不同手势,需要在模型里对摇杆映射进行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势设置属于系统设置,不是单个模型的设置。如果想要不同模型有不同手势,需要在模型里对摇杆映射进行修改 ...

能告知下 是哪个菜单下修改吗? 谢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告知下 是哪个菜单下修改吗? 谢谢了~

input或mixer

楼主:
弄了半天终于好了  摇杆模式 那不能改啊  一改所有模型都变了  MIX那 我把 2通道和3通道换个位置就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