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0换电机试试

楼主(2020-09-21):
94107本来是用的充电钻的12伏电机,起步叫猛,极速三十大概。其实自己也比较满意了。但最近做摩托买两个外转子,用一个,还剩一个所以有了按到107上的想法。

<

网友A:
不建议外转,车子又是灰又是沙石的,电机挂得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建议外转,车子又是灰又是沙石的,电机挂得快

也是啊。我想着外转子用5S,(七块电动工具的电池)在闲鱼上看到外转子有个大的,也不比3650贵,明天支持5S的电调到货,试车后再说换不换吧
<

网友:
这个齿比太大了吧?

网友B:
这个齿比,起步可能比较费劲了。设备发热会比较严重。如果我没看错的话,电机齿数和主减速齿数基本一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齿比,起步可能比较费劲了。设备发热会比较严重。如果我没看错的话,电机齿数和主减速齿数基本一致了。

六十齿的,手头没有内孔5的主主齿轮,起步有吃力,目前是3S,上5S试试扭矩能大点不
<

楼主:
用5S空转试了试,极速理论上106。850KV,60T主齿轮
<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5S空转试了试,极速理论上106。850KV,60T主齿轮

理论106的话,实测70应该没什么问题。祝你成功

楼主:
电调没有外壳,等散热片和热缩管到了再试车
<

网友(2020-10-28):
卧槽,这个马达齿有点夸张啊

楼主:
3S下起步还行,有点烧胎起步的意思了,极速过40了,不好控制方向了,放弃6S试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