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轻木机请教,我想做个虎蛾

楼主(2020-09-21):
想请教下做轻木机买完套材还需要哪些工具,胶应该用那种?是否有经验可以分享
另外我想做mini虎蛾,是否有哪位做过,是否好飞?

网友A:
502,AB胶,美工刀,剪刀,钳子,螺丝批……

网友A:
手电钻,熨斗

网友B:
楼上基本上说完了,另外就是看看机翼是不是需要碳纤维杆辅助安装(确保装正,装完胶固话之后是拆掉的)

网友C:
我补充两个最重要的:砂纸(400目,800目),塑料手套和大塑料袋

网友D:
吸尘器啊,否则你一边打磨一边打喷嚏。哦,砂纸打磨很累人,买个砂带机,小型的,打磨起来,嘻嘻,真香!把吸尘器口往旁边一靠,无尘。就是有点吵。
切割垫或者玻璃板,至少有个很平很硬的面,否则你很难把机翼做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