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机友大佬700级电直可以12v串联多少组电池

楼主(2020-09-21):
物理小白,不知道是不理论上在700级最大起飞重量上限中可以串联多组
电池
比如两块6s5200ma电池并联成12v,做三组12v然后串联起来,这样电调会不会烧?

网友A:
6S充满电都25V怎么还并联12V?

网友B:
700 挂30公斤都没问题,只是那样子你就翻不动了,没意思了……

网友C:
应该是12S吧

网友D:
尽然完全没看懂

网友E:
楼主是不是打字太快打错了 4.2*6怎么会才12V多 串联就是乘以12

网友F:
LZ应该是手的速度跟不上脑的速度。看完一头露水

网友G:
没看懂楼主的意思,楼主的意思是 700级直升机能塞下多少块6S 5000电池? 还是 700级直升机可以最大带多少电池负载?还是700直升机能承受多少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