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CMK30CC汽油机无法启动问题

楼主(2020-09-21):
之前火花塞不打火的问题已经解决,现发动机依然无法启动,低速油针从0.8~2圈都试过,发动机气密性全部重做依然不行,用启动机一直带动发动机才有爆燃声。现拆解后发现感觉磁飞轮的点火角度有问题,提前角太大,基本是活塞在下止点时就开始点火了,达到上顶点后飞轮磁极早就过了。于是去掉半月销,人为调整飞轮角度为:活塞上止点时第三片磁极开始进入点火线圈,已可正常点火,而且是用手拉器,基本3~4下着。
此发动机为后直排,对于船用汽油机我不熟悉,请教各位了。三个红线标示的是三个磁极位置,键槽顶端为活塞上止点,点火线圈在右侧,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飞轮开槽有问题,还有,直排和侧排磁飞轮开槽是一样的吗?

楼主:
活塞上止点位置

楼主:
飞轮的磁极位置如红线

网友:
直排跟侧排的磁飞轮开槽位置是不一样的

网友:
应该是错了90°

楼主:
直排和侧排难道点火提前角还不一样?我这个提前的也太多吧,而且换皮带轮用起动机也拉不起来,找本地汽油船老手也看过了,就是死活发动不起来。后来我参照小松直升机26cc磁飞轮的点火位置调整了角度,用手拉器两三下就着了,我搞不清什么原因。
来自微站

网友A:
这种自触发点火的是如何调整角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自触发点火的是如何调整角度的?

去掉半月销,飞轮和轴是锥度配合,角度可以任意调。但是要抹点乐泰620之类的固持胶。
来自微站

网友:
成品发动机,不应该呀

网友B:
楼主的磁电球是R254直排机用的,您手上的发动机是K30Rz版的,现在磁电球的键槽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磁电球是R254直排机用的,您手上的发动机是K30Rz版的,现在磁电球的键槽不对

那就明白了,感谢回复!
来自微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