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机新发·· G-44 有点问题请教老模友

楼主(2020-09-21):
闲鱼前段时间收了台G44 这个飞机几个地方不是很懂·  机翼安装在机身的那部分 我看了下中间没有碳杆加强的 中间机翼对接的地方可以加碳杆不?没有游标卡尺·所以不知道碳杆用多大的·这个飞机电机座还要改· 动力选用的X2212  上8060桨  3S2200电池·    第一次玩轻木机·有些地方真心不懂

网友A:
这架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架多少钱?

加上运费,700。闲鱼最便宜的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加上运费,700。闲鱼最便宜的了

不贵不贵

网友A:
机翼中间的长方孔是装多层板连接的地方,如果机翼下方有斜撑就不需要用碳杆加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翼中间的长方孔是装多层板连接的地方,如果机翼下方有斜撑就不需要用碳杆加强。

我是说机翼不是三段式的么,这三段连接的时候就靠中间一个木板,看机翼前段预留了碳管的位置,但是套材里没有碳管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说机翼不是三段式的么,这三段连接的时候就靠中间一个木板,看机翼前段预留了碳管的位置,但是套材里 ...

前端不是碳杆孔,只是减轻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端不是碳杆孔,只是减轻孔。

这样的么,    那整个三段式机翼中间就一根木条固定了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样的么,    那整个三段式机翼中间就一根木条固定了啊

这三段机翼要用AB胶黏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三段机翼要用AB胶黏合的

哦哦,知道了,好的,谢谢哈。

网友A:
连接加强木板也要上胶的,机翼拼接前先用美纹胶带贴好,等涂胶后去掉,这样溢出的胶就不会影响美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连接加强木板也要上胶的,机翼拼接前先用美纹胶带贴好,等涂胶后去掉,这样溢出的胶就不会影响美观。

好滴,受教了。非常感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滴,受教了。非常感谢

能告知哪家买的吗?我也去买一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告知哪家买的吗?我也去买一架

我也是在闲鱼收的模友的,他买来一直吃灰,我后来收了。不过闲鱼这架飞机还是有的,但是价格有点小贵了1000

网友B:
卖家来了我也是收藏仅此一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卖家来了我也是收藏仅此一架

你留着也是吃灰,我现在再弄设备,设备齐了就上机子

网友C:
这架飞机不好飞,转弯悠着点儿,很容易就进入螺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架飞机不好飞,转弯悠着点儿,很容易就进入螺旋

真的假的,还有啥需要注意的你都告诉我

网友D:
楼主首飞成功没有哦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首飞成功没有哦

还没飞呢,机子好多地方不通用,电机孔国内的是四孔,它这个是三孔,买了飞猫家的转换板子,香蕉头也不对,也要重新改。机翼粘好了放那的,没什么时间,所以装起来慢。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还没飞呢,机子好多地方不通用,电机孔国内的是四孔,它这个是三孔,买了飞猫家的转换板子,香蕉头也不对 ...

我先观望,听说这机很难飞,首飞了发视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先观望,听说这机很难飞,首飞了发视频啊

你这样说的话我好害怕啊,看来首飞要带打捞船的节奏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这样说的话我好害怕啊,看来首飞要带打捞船的节奏

有没有飞水机带橡皮艇和气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没有飞水机带橡皮艇和气泵的

这两样我也有就是那种水塘里用的那种,小划艇。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两样我也有就是那种水塘里用的那种,小划艇。

那就……万事俱备只欠那啥了……

楼主(2020-10-27):
断断续续这么多天,一直没有时间装,偶尔回来一下就搞一点,今天晚上总算装机装好了,不加电池,空重1547g,估计上了电池飞机重量差不多在1700g多。不知道会不会好飞,到时候另外开个帖子,首飞贴视频。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先观望,听说这机很难飞,首飞了发视频啊

翼面积小,所以难飞

网友E:
引用 楼主:
断断续续这么多天,一直没有时间装,偶尔回来一下就搞一点,今天晚上总算装机装好了,不加电池,空重1547g ...

这……比我想象的重……

泡沫机轻了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比我想象的重……

泡沫机轻了不少。

我也有点感觉挺重的· 如果按照之前他们帖子里说的用2208动力 我估计是起不来的·      空重都1500g了

网友F:
我用的2216的动力,4S电池。。。。还是头轻。2212应该也可以,但是还是建议上1500 4S电池吧。建议先草地起降,调试好之后再下水。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用的2216的动力,4S电池。。。。还是头轻。2212应该也可以,但是还是建议上1500 4S电池吧。建议先草地起 ...

装好了一直没时间试飞,按照说明书的重心,我这个电池顶到头,就刚刚好。

网友(2020-12-03):
灰机是真漂亮,就是不太好飞,目前第二家已经摆家里当静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