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螺栓的防松问题

楼主(2020-09-21):
如题,今天下班后在广场飙车,突然转向失灵。检查发现舵机臂与舵机之间的螺栓掉了。之前想过这个问题,想过打螺纹锁固剂,但后续难以拆卸,只能尽量拧紧。但是我1/5的大车重20多斤,轮径210mm,舵机臂的受力工况十分恶劣,不是拧紧就能解决问题的。各位有没有什么好办法?低强度螺纹锁固剂会不会好一些?我手里有乐泰271,强度很大,在其他地方用过,曾经把螺丝拧断了都没拆下来

网友A:
自锁螺母。一次性使用应该没问题
<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锁螺母。一次性使用应该没问题

舵机臂和舵机之间会用到螺母??

楼主:
那你一般是怎么拆的,拿火烤吗?还是永远不拆了?1/5车一个舵机200多块,紧死就不拆了好像不太现实吧?舵机臂坏了怎么办?

网友A:
引用 楼主:
舵机臂和舵机之间会用到螺母??

没注意看以为是球头哪里松脱。舵臂固定螺丝哪里只有用螺丝胶。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注意看以为是球头哪里松脱。舵臂固定螺丝哪里只有用螺丝胶。

什么型号比较合适,乐泰243如何?我手里的乐泰271强度太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么型号比较合适,乐泰243如何?我手里的乐泰271强度太高了

涂螺纹胶不能涂满的
<

网友:
高强度就控制胶水量。一样可以用
<

网友:
乐泰271是低强度螺丝胶,少上点没问题,实在下不下来可以加热一下,我卖这玩意的

网友B:
请问你是怎么使用螺丝胶的?改进使用方法吧
<

网友:
螺丝胶干了以后分不同强度的,绿色蓝色的是低强度,比较方便拆。真车上好多是蓝色的螺丝胶。

网友:
上243螺纹胶,防松,拆也能拆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你是怎么使用螺丝胶的?改进使用方法吧

基本是灌满。

网友B:
引用 楼主:
基本是灌满。

怪不得,不管什么强度等级的螺丝胶,根据使用环境和位置,1-3丝扣!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怪不得,不管什么强度等级的螺丝胶,根据使用环境和位置,1-3丝扣!

回头试试

网友:
土办法,两个螺母一起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