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玩车达人,1/10油动平跑有什么靠谱的车架推荐?

楼主(2020-09-21):
前几年的精力一直在空模和海模,上周把玩了一下朋友的1/10油房,体会了另一番乐趣。无奈对rc车了解太少,某宝也逛了几天,还是一头雾水。
不知道现在还有哪些靠谱的油动平路车可以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A:
fw06

多谢
<

网友B:
FW06 不值那个价   没钱就HSP 有钱就买贵的,

网友:
综合来看只有06,但06真不值那价,那价格装台油版gt都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FW06 不值那个价   没钱就HSP 有钱就买贵的,

别的有什么好推荐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别的有什么好推荐的?

10车油房都是贵货,shepherd,蛇仔750,mugen,XRAY,随便一台竞赛车架空车架就是3500以上。配件都很贵。轮胎更是贵(海绵胎,不用海绵胎抓地确实差一截),烧钱仅次于700油直油铲这些。优点是整车比例漂亮,可以上好看的壳。GT比10房结实耐艹多了~但一般是325轴距,看起来短肥~最后~车的话你上RCfans吧人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