纠结要不要换天地飞!求推荐!求建议!

楼主(2020-09-22):
目前用的世派控配3个接收,基本上够用。不满意的地方:一是觉得有点大,我手小,微调时很费劲;二是觉得滚轮控制系统效率不高。也过手过所谓的开源神控,觉得操作系统不适合我的习惯。

只打算用来飞固定翼,对直机和多轴没太大兴趣。要求就是操作简单、性能稳定、最好能用普通5号电池供电。

目前觉得天地飞的ET07和ET12可能比较适合我。ET07可能外形小一些,更适合我手型;ET12颜值比较高。

求用过这两款控的坛友推荐下是不是值得入手呢?各自有什么优缺点没?

网友:
天地飞的控也不小

网友A:
ET16更好,能上外置高频头兼容你现在的接收机

楼主:
谢谢分享!

可能面板尺寸都差不多。但是世派的挺厚的,基本上大拇指都是扯着的状态。微调的时候很痛苦。

感觉起码ET07看起来薄了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ET16更好,能上外置高频头兼容你现在的接收机

谢谢建议。

不过打算就直接换门了,3个接收也够我用了。

网友:
07和12都是49年入国 jun,不合适,要么直接16,要么不搞

网友B:
第一,推荐opentx系列控,也是高频头支持,原装不用加
第二,推荐et16,可以加高频头支持你的飞机。
第三,华科尔devo 10,也支持dsmx/dsm2,也可以加三合一或者整体换四合一支持

网友C:
固定翼用世派的控可以玩一辈子了,就算是换控也是往DX20啥的靠拢啊,怎么还倒退了。至于大小都是习惯问题,习惯了就越用越顺手。我见过太多设置各种花里胡哨的3档舵量,襟翼啥的根本就不习惯和常用的东西,最后因为不习惯,不实用。在飞的时候总是因为手忙脚乱的拔哪些开关导致炸鸡的。归根结底就是因为用得少,不习惯导致的。
来自微站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推荐opentx系列控,也是高频头支持,原装不用加
第二,推荐et16,可以加高频头支持你的飞机。
第三 ...

谢谢您的建议。

其实我之前也短暂入手过opentx的开源控,实在是不习惯那个菜单的逻辑方式。

我不玩直机和地平线小机,所以我对什么制式其实没啥要求。

其实要求挺简单。

网友:
ET16推荐,中文系统,容易上手操作,兼容各种高频头,方便后期升级。国产神控!

网友:
e16出来了

网友:
手握天地飞9通和et12 曾拥有过天地飞6和天地飞8,玩航模十多年,就认天地飞,最要是稳定。玩futeba的别喷,有钱谁都想玩高级的。

网友D:
天地飞ET07虽然薄一点,但摇杆和外边缘距离要比一般的控远5毫米,对手比较小以及双指操作的人不友好。另外其自定义混控不能选择开关位置,建议再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固定翼用世派的控可以玩一辈子了,就算是换控也是往DX20啥的靠拢啊,怎么还倒退了。至于大小都是习惯问题, ...

谢谢建议!

我是没啥品牌情结,哪个好用就用哪个。听说这两年国产控进步很大,就想试试看。因为国产的应该会比较对应亚洲人的人体工学和思路。

因为我都是飞像真机,3档舵量,3档襟翼啥的还是挺重要的。

舵量上:1档起降用,2档飞航线,3档飞特技;

襟翼上:1档平飞,2档有风降,3档无风降。当然,用旋钮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天地飞ET07虽然薄一点,但摇杆和外边缘距离要比一般的控远5毫米,对手比较小以及双指操作的人不友好。另外 ...

非常感谢您的回复,这个细节对我很重要。

看来要考虑大家推荐的ET16了。

网友:
只用过的乐迪控的飘过!

网友E:
富斯的控没人推吗不也不错的样子

网友:
引用 网友E:
富斯的控没人推吗不也不错的样子

富斯的遥控器都很轻薄,接收机便宜。

网友:
刚入tx16s,真香

网友F:
你经常用微调???首飞完后微调基本都不动了,滚轮是最好用的功能,按钮贼烦。你既然飞像真机,肯定需要很多组混控,襟翼慢放,多组拨动开关,通道随意分配任何开关,舵机先后逻辑,你确定这些功能天地飞能给你???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经常用微调???首飞完后微调基本都不动了,滚轮是最好用的功能,按钮贼烦。你既然飞像真机,肯定需要很 ...

说来惭愧,我所说的像真机,跟您的比就是玩具。因为飞场条件限制,基本1.5米桨机,70函道就到头了,所以功能都挺简单的。

我也知道目前控的很多功能没发掘出来。一是很多机子本身自带逻辑顺序,比如收放后关闭舱门什么都是自动的;二是懒,缓放什么的都是买的现成的缓放电路............

至于微调多主要是因为我换手勤,家里现在20多架,还在不停的淘换,看到什么新鲜的都想试试。

网友G:
ET12用户一年不到,是一款成熟稳定的产品,不想在控上折腾的就买它,接收机价格低,多买几个没压力,挺好用的,带电池电压语音播报不错,彩屏在阳光下可见性一般不如黑白屏。

楼主:
引用 网友G:
ET12用户一年不到,是一款成熟稳定的产品,不想在控上折腾的就买它,接收机价格低,多买几个没压力,挺好用 ...

好的,感谢分享!很有价值的参考意见!

网友:
看你鸟语基础好不好,看得懂鸟语还是上合资控,看不懂就只有国产中文控了

网友H(2020-10-31):
世派的控换天地飞?真服了U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ET16更好,能上外置高频头兼容你现在的接收机

ET16加什么样的高频头能兼容乐迪的接收器?

网友:
tdf在迷你飞机大行其道的时代落伍了。。。飞普通的机还好,但是用户体验嘛还是老天7靠谱点,不过各种穿越机,迷你飞机,不兼容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经常用微调???首飞完后微调基本都不动了,滚轮是最好用的功能,按钮贼烦。你既然飞像真机,肯定需要很 ...

襟翼慢放,多组拨动开关,通道随意分配任何开关
这些在et12上就实现了,至于需要先后动作的那就是交给集线板实现的了,还没有哪个需要设置先后动作的成品机没把这功能放进集线板的

网友:
如果只飞固定翼买个天七就好了,通道太多没什么用,浪费资源。

网友I:
引用 网友H:
世派的控换天地飞?真服了U了!

这有啥,我也是14SG 换PL18

网友(2021-07-18):
引用 网友I:
这有啥,我也是14SG 换PL18

pl18真滴好用

网友:
给楼主强推国产荣光pl18,全中文触摸电容屏,很灵敏,并且三代协议超级稳定,我在信号塔下边飞信号强度都是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