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双翼教练机——地平线PT-17开箱

楼主(2020-09-22):
PT-17教练机(英文:Stearman PT-17 Kaydet ),PT-17教练机是1933年12月美国斯梯曼飞机公司研制成的飞机。1935~1936年间,美国海军以NS-1的军用型号订购了61架。1940年开始生产波音·斯梯曼75系列,美国海军航空兵以N2S -1等军用型号购买了250架,美国陆军航空队使用的则称为PT-17(PT为初级教练机Primary Trainer的简称)。海军型与陆军型的机体相同,不同点在发动机,海军N2S-1采用大陆公司的R-670-1发动机,陆军PT-17采用R-670-5发动机。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后,特别是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为准备战争,开始利用民间飞行学校大量培养飞行员。陆军和海军分别以PT-13、PT-17、PT-18、PT-27和N2S等型号,大批采购“西点军校生”,该系列飞机累计生产达8584架,按部件计算则达到10346架。“西点军校生”初级教练机与北美公司的AT-6“德克萨斯人” 高级教练机共同构成新的飞行员训练系统 。

楼主入模多年,固定翼方面的经历主要还是以上单翼练习机为主,直到前几年入了地平线UMX Beast 3D才开始尝试不同风格的飞行。后来又入了UMX GeeBee下单翼机型,慢慢地开始对由不同翼型所产生的飞行属性的变化有了一些理解。最近地平线对旗下的部分固定翼机型打折,于是趁着最近对于固定翼的热乎劲儿下单了一架PT-17双翼教练机。由于我所在的地区离地平线总部很近,开车大约两个半小时车程,所以下单后两天,这架大宝贝就到了我的手里。下面就分享一下开箱的过程,对细节做一些简单的描述。

外包装标明了内装的产品,和大疆Mavic Pro类似,直接定制的盒子

Made in China

今年4月6日出厂,到我手里已经是9月份。。。

犹抱琵琶半遮面

地平线产品标志性的彩盒包装(想想手里地平线的货也不少了,从若干遥控器到若干固定翼到若干直升机,能算得上他家的忠实粉丝了吧)

嗯,看中的就是这个。话说每次开箱地平线的产品都有莫名的期待,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一种享受

再次Made in China

希望它可以早日翱翔蓝天

SAFE Select基本保证了不作死不会死

喜欢这黄橙橙的感觉,实际颜色要比图片暗一点,看起来没这么耀眼

泡沫缓冲十分到位

一脸严肃的飞行员

猜猜这是啥?

机翼支撑架,连接上层机翼和机身部分,起到加强固定的作用

对码线以及一些小的螺丝配件

简单一瞥已经能看到总体涂装相当精美,说明书很厚很详实

相比较需要花很多心思去贴贴纸的迪乐美Mustang,这个已经全部在工厂完成了,大大简化了拼装过程

这哥们黑着脸,准备上战场了

发动机引擎部分细节设计很到位,不忍炸鸡啊

垂直尾翼已经装好,唯一让我不是很满意的是导向轮和垂直尾翼不是完全对齐的,有些偏差。理论上一把尖嘴钳就能搞定,但是轮子的连杆是喷漆的,一旦用力十有八九会掉漆,严重影响颜值

迪乐美的PT-17有两个飞行员,为啥地平线的只有一个?另一哥们跳伞了?

机舱内部,电池扣板可以拆下来,方便更换电池

Spektrum AR636B接收机,带SAFE功能,整台机器的核心

E-flite BL15 850KV电机,加上其它组件,导致机头很沉

机器自带EC3插头,搭配3S 2200mAh电池。但我手头都是XT60的插头,所以一口气买了10个EC3到XT-60的转接头(实际情况是地平线缺货,只能eBay,结果eBay十个只比地平线一个的价格高一丁点儿)

带副翼的下机翼

贴纸全部在工厂完成,手工令人满意

舵机丝般顺滑

舵机线和定位孔

副翼和主机翼的连接处理比较细致。这里顺便说一句,这架飞机的表面处理都很不错,几乎看不到明显的泡沫颗粒

这一侧的泡沫内衬专门留了两条竖的凹槽,因为其所在的位置正好对应副翼的舵角,体现了设计者的用心

上机翼

水平尾翼也是快速对插拼接,方便组装

好奇这材料是EPO么?怎么看不出一丁点儿泡沫的颗粒?

起落架

自带减震器,不过轮胎材质稍硬,后期看看能否换成软橡胶的

另一对支撑,用于加强上下翼之间的连接

小结
帖子编辑+图片上传差不多用了一个多小时,这架PT-17的开箱照到此也就告一段落了。其实楼主手头的地平线机子不算少,当然除了这架都是小机,总体觉得做工相对精致。很多时候,地平线的机子在飞行之余更可以用来做静态展示,甚至纯作装饰用途。地平线的价格绝对不算便宜,但一分钱一分货的道理还是很好懂的,除了细节处理更到位之外,他家一流的售后服务也是人们愿意为其买单的重要原因。这台PT-17算是我第一架非UMX级别的地平线固定翼,我肯定这不会是最后一架——这个坑算是越陷越深了。。。

网友A:
沙发!漂亮的机子!细节绝对到位!

后座是驾驶员,前座是学员。估计学员开小差了

网友:
应该是还没招到学员

网友B:
我刚入固定翼的时候买过FMS的 HS123双翼机,过小的翼面积加上很重导致失速点极高,飞行中几乎必须保持半油门以上才能稳定飞行,你可以想象一下半油门降落是什么感觉,而且起落架设计也不合理,每次降落肯定拿大顶,飞了三次之后实在受不了低价处理了。从那之后我就对双翼机型有了心理阴影..。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沙发!漂亮的机子!细节绝对到位!

后座是驾驶员,前座是学员。估计学员开小差了

哈哈,这解释合理,也或许像3楼说的,还没招到学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刚入固定翼的时候买过FMS的 HS123双翼机,过小的翼面积加上很重导致失速点极高,飞行中几乎必须保持半油 ...

我看了一下,HS123总体尺寸和PT-17差不多,PT-17飞行重量还要再多200克。不过123的机翼面积24.1平方分米,而PT-17则是41.5。简单计算一下翼面载荷:123为51.45克/平方分米,而PT-17的这个数值为是34.9。不知道实际飞行的时候会不会有明显的差异。好在这机子带自平,就算是砸也得是平着砸下来。

网友C:
起落架良心呀。电池接头你怎么搞,我把中间的塑料剪了一点就可以兼容XT60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看了一下,HS123总体尺寸和PT-17差不多,PT-17飞行重量还要再多200克。不过123的机翼面积24.1平方分米 ...

我现在在网上找不到HS123的具体参数了,当时不流行飞控这种东西,现在想来如果HS123加上飞控应该会好飞很多吧,不过同时购买的FMS 1.4M B25倒是非常好飞,这都5年了还健在呢

网友:
这是fms新款的pt17。 起落架确实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起落架良心呀。电池接头你怎么搞,我把中间的塑料剪了一点就可以兼容XT60了

当时买这机子一部分原因是这个起落架,实在太像真。接头我就买了这种5刀十个还包邮的XT60转EC3的插头,不过今天试了一下,XT60端接电池没问题,但是EC3端插电调的插头很紧,似乎是转接头的母头端外套稍微粗了一点,不知道是不是质量太差了。实在不行还得买地平线的转接头,最后再不济就换XT60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在网上找不到HS123的具体参数了,当时不流行飞控这种东西,现在想来如果HS123加上飞控应该会好飞很 ...

跟翼型以及翼面载荷还有重心都有关系,设计不足的话飞控也只不过是通过软件补偿,就像那737MAX一样。还是飞机本身设计靠谱重要,即便没有飞控也能很好地很平稳的飞。

网友B:
引用 楼主:
跟翼型以及翼面载荷还有重心都有关系,设计不足的话飞控也只不过是通过软件补偿,就像那737MAX一样。还是 ...

等你的试飞体验了,我应该最近会买FMS的比奇,到时候发开箱贴

网友C:
引用 楼主:
当时买这机子一部分原因是这个起落架,实在太像真。接头我就买了这种5刀十个还包邮的XT60转EC3的插头,不 ...

那刚好,每次插拔电池就行,转接头就放上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等你的试飞体验了,我应该最近会买FMS的比奇,到时候发开箱贴

期待你的开箱贴!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刚好,每次插拔电池就行,转接头就放上面

也对,就是机身的EC3插头被硬撑着感觉有点不舒服,强迫症。。对了你之前买的那飞机叫啥来着?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对,就是机身的EC3插头被硬撑着感觉有点不舒服,强迫症。。对了你之前买的那飞机叫啥来着?

Sukhoi SU29

楼主:
3D机啊,不错,我最近入了台Saber 920,也是想换个口味,争取在冬天正式来临之前首飞。

网友:
那么,要在哪里才能买到呢?

网友:
tao bao网上没有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