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新问个关于充电的问题,望指教!

楼主(2020-09-22):
用B6并充4节1s
电池
,用多大电流?
飞机是mobula6,电池是3.8V,30/60C 250mah

网友A:
4节
250mah
电池并联?考虑三小时充满的话,250*4/3=333mA充电电流。

网友B:
电池能2c充电的话,4节并充可以开2A

网友C:
看你电池最大支持的充电C数。如果是1C,1X0.25X4=1安。

网友D:
0.5~0.8就可以了

楼主:
用了500ma,充了2小时不到。电池一点也不热。挺好。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