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8陀螺仪和接收机的sbus怎么接?

楼主(2020-09-23):
一直用的传统接线法,一大堆线
入了一个小的四通接收机Ftr4(富斯)
传统接线好像接不下
想起来sbus信号模式
但对于这个不太了解,也没看到具体说明
问问模友们
这个是怎么操作?

网友A:
sbus接在k8的rxc

楼主:
引用 网友A:
sbus接在k8的rxc

其他线就不需要接了吗?相对于传统接线法而言

网友A:
不需要,接收机的sbus接k8的rxc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需要,接收机的sbus接k8的rxc就行

好的 谢谢!

网友A:
记得在软件设置接收机是sbus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记得在软件设置接收机是sbus

好的! 一定记得hhh

网友B:
SBUS 就是一根线 清爽

楼主:
引用 网友B:
SBUS 就是一根线 清爽

是的! 喜欢

网友:
自从用了S-BUS接收机,飞机接线清爽很多了,我用的是天地飞的,以前接收机到陀螺仪好多线,弄不好还有振动,现在一根线既清爽又安心

网友:
在vbar的软件里,第二个标签“接收机”里有介绍sbus的接法

楼主:
新问题,sbus信号,线接k8点rxc上,电调接在接收机上,信号对频都正常,可是k8不亮,舵机也没有反应,咋回事

网友:
K8没通电呗,电调查K8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