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哪位维修过2K4的调速板?调速板故障请教

楼主(2020-09-23):
如题,调速板直流电机碳刷电压无输出(A+/A-)。只懂一些基础的电路原理,一时没查到故障原因,请教有维修过类似直流调速电路的模友,能否给一点方向?先谢过各位啦!
1.网上找的接线图:

2.实物照片:

网友:
最后一个图那个驱动板上进线有无 220V,没有  查前面输入保险丝 保护开关之类,有   检查驱动板

网友:
实物不在手边,没办法看出故障点。

楼主:
谢谢两位。控制板有输入,查了可控硅没问题,控制芯片有电压输入。还有可能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我觉得你对电路不熟悉的话,不如买一张成品调速板换上,简单些。

网友:
不知道有没有电路图?看了一下那五个大功率的管子,左边两个是单向可控硅,右边的三个就是二极管,是电流25A耐压600V的整流管,其他的不清楚了。
要修这种没有电路 图的东西,首先要做的就是要把电路大体上走通一下,就是看一下电源是怎么走的,然后那个电枢的供电是由什么东西来控制的,这种没有输出的故障,首先检查供电是否正常,然后是控制元件是否正常,如果这些都正常的话,就是控制电路的问题了,通常控制电路都是低压供电的,就要看一下供电是不是正常的,然后是再看一下是模拟控制还是用的单片机一类的数字控制的,如果是模拟的就是看一下信号控制和反馈部分是不是正常,如果是数字控制的,就是要看一下单片机的供电,还是时钟,复位是不是正常。这些就是基本思路。
如果 这些什么都不懂,只想问一下别人是什么东西坏了?换一个东西就好了?没有这么简单的事的!
就像前面有人说的,如果 这些都不懂,还是买一个省事

网友:
2K4有个保险在控制那里,是十字的,拆出来看看是不是烧了.

网友(2020-10-23):
我的是调速出问题,转速调到最低都有1000多转,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
如果能调速,就是速度不对。从调速电位器开始往后找找,可控硅的导通角大了,看看是否有贴片电阻的组值变了,或有电容漏电,2个整流管加2个可控硅组成整流桥。

网友(2020-12-11):
11月我的24k调速也出问题了,表现是调速不稳,转速忽快忽慢,拆开控制板,没发现那里坏了,后来是把碳刷重新装了一遍就正常了。另外那个调速电位器很特殊,内嵌开关和普通电位器是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