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怎么买这种排线

楼主(2020-09-23):
想把裸狗再改造一下
摄像头和主板一体改成分体,主板帮飞机内,只露出摄像头
不知道这种排线怎么买,型号怎么看
数了下有20排金手指两边应该一共40针
有没有内行的帮我找找

网友A:
这种排线很难弄,曾经我就试过,最后报废了一块板。

网友B:
找到这种接口的名称就能找到对应的延长线,万能的X宝,挺折腾。。。。放从前,我也会有这样的想法,但现在,只想拿来就玩的那种,折腾得心累,有这种折腾的心力,还不如多去找找赚钱的方法。折腾出这个摄像头的时间成本应该差不多和赚到买一个摄像头的钱差不多了。

网友C:
这排线似乎是定制的,标准的使不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到这种接口的名称就能找到对应的延长线,万能的X宝,挺折腾。。。。放从前,我也会有这样的想法,但现在 ...

改造出来卖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排线很难弄,曾经我就试过,最后报废了一块板。

准备飞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排线似乎是定制的,标准的使不得

淘宝搞不到,只能飞线了

网友:
飞线,我连想都不敢想~哈哈哈

网友:
淘宝搜FPC排线,找20p的带插头的

网友:
某宝定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