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umperT18Pro 启用915MHz高频头跳舵严重

楼主(2020-09-23):
近日启用T18P多协议高频头915M,与R9mini对频成功,但随之而来的是各通道信号出现大幅度跳动,无法正常使用。高频头更新到最新固件也无济于事。有同样情况的吗?

楼主:
分析应该是内部两个高频头之间的问题,2.4G的天线就贴在915天线下方。调整2.4G天线位置跳舵现象有明显改善,但不能完全解决。采用外置的915高频头则不会出现跳舵问题,这些厂家不知测试过没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分析应该是内部两个高频头之间的问题,2.4G的天线就贴在915天线下方。调整2.4G天线位置跳舵现象有明显改善 ...

  厂家应该 测试过 2.4G 915布局不干扰,才敢推出产品的

楼主:
已反映给厂家,给的回复是调整915内部高频头到天线馈线的位置,经反复调整,摇杆部分基本在0-1us内,左右侧LS、RS还是在小幅跳动......凑合能用吧。

网友(2020-11-30):
我最近入了T18,也碰到楼主类似的情况了。

测试了一下发现,用手握住915天线,抖舵现象消失,猜想抖舵可能是300mW射频功率对电位器采样端引线干扰所引起。

根据这个原理,找到两个解决方法

方法1.使用硬一点的射频跳线,大约12cm即可,给915天线延长一些远离遥控器本体,抖舵现象消失;

方法2.拆开遥控器,使用铝箔胶带在控的SF、SE、SH、SG这一面内部贴上铝箔胶带,注意避开贴片2.4G天线,抖舵现象也可消失;

网友:
有类似情况,不过抖的不是舵,是侧边滑块

网友(2021-01-11):
没有发现

网友:
国货一般是靠用户来做测试的,正常,所以千万不要买第一批啊!

网友(2021-05-04):
启用r9m拉距多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