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桨保护

楼主(2020-09-23):
依然电线盒

网友:
说实话尾桨不容易坏,那个热缩管还影响散热,lz真是把电线盒利用到极致

网友A:
我的小机从来没坏过尾桨。。

网友B:
炸鸡撞得力量大些。有可能不是保护是破坏

楼主:
引用 网友B:
炸鸡撞得力量大些。有可能不是保护是破坏

就像你说的,既然都撞机力量大了,那裸奔尾巴还有救的希望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小机从来没坏过尾桨。。

厉害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像你说的,既然都撞机力量大了,那裸奔尾巴还有救的希望吗

实践出真理,尾桨撞平面损伤不大,就怕打对尖突物品,7.8年前玩小鸡都试过。小鸡要求尾巴原轻跟手。多重一克都明显。按我看来你这些都是多此一举。不过自己玩得开心就好。算我多嘴。当风吹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实践出真理,尾桨撞平面损伤不大,就怕打对尖突物品,7.8年前玩小鸡都试过。小鸡要求尾巴原轻跟手。多重 ...

有讨论疑问思索才有进步,不是人言亦言,适合自己的就最好。因为我目前没打算搞3D,对动力要求没那么高,所以不太计较重量
不过我有个疑问,按照你这么说,不知改尾无刷的人的意见怎样

网友:
尾桨其实不容易坏的。

网友C:
没必要啊这个,还多了重量。真要侧面撞击你这个棒棒还有可能卡到螺旋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必要啊这个,还多了重量。真要侧面撞击你这个棒棒还有可能卡到螺旋桨

没想到做的几样东西这么多人都不需要~好吧
不过你们不需要,尔等中技术渣渣的还是需要的,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吧

我的所谓“飞场”在楼顶,四周是水泥护栏,可以想象下在一个10*10*1米的水池内飞,我是飞航线的,6g似乎侧向刹车不太好,转向不好就撞到壁了

不敢飞出去,自从知道旋翼头比911s的复杂那么多之后,更何况我另外一个帖子提到过的失控问题,没有解决之前不敢飞这么高

低空,离水泥地面10厘米左右利用地效省电省力,这样对那些小电量的电池要求没那么高

综上,对于我还是需要这两种东西的

网友:
不飞3D更不会坏了……
飞机重了,转速就要提上去,惯性也大,更容易坏。
这么小的飞机及时熄火,很少会坏东西。。。。

楼主:
因为各种原因我基本都是在楼顶或者家里飞,尾桨尾电机起落架都炸过不少,所以你们没炸过的话,可以挑战下在客厅飞航线看看,飞20电,如果真的没炸到东西那果真大神~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想到做的几样东西这么多人都不需要~好吧
不过你们不需要,尔等中技术渣渣的还是需要的,仁者见仁智 ...

小飞机吃地效气流只会更加不稳定,飞6g也觉得刹不住车只能说手法还是没有到位,可以适当提高舵量(针对第三方遥控)或者更换拉杆摇臂最外侧的孔加大舵量。至于失控问题回顾楼主帖子也许并不是碰了水,两台正常机器同时出现相同的故障概率应该很低的,有条件可以换个遥控再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