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rxg8能玩穿越机吗?

楼主(2020-09-24):
穿越机小白,最近看视频中毒想入手穿越机玩玩,查找论坛没见有jr控玩穿越机的,请教老手们xg8能否玩穿越机?

楼主:
有接线教程吗?dmss接收器没sb功能不知道怎么接飞控

网友:
可以的,我一开始也是用的jr控,用日冠的接收机输出SBUS,完美适配穿越机,不知道现在有没有其他更好的副厂接收

网友:
jr遥控器飞直升机的很多。。

网友:
什么遥控器都能玩穿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接线教程吗?dmss接收器没sb功能不知道怎么接飞控

买日冠的带sbus的dmss接收,或者加一个pwm转sbus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日冠的带sbus的dmss接收,或者加一个pwm转sbus模块。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接线教程吗?dmss接收器没sb功能不知道怎么接飞控

有的飛控能直接支援 DMSS  (XBUS)的系統. 不用再轉其他設定. 也是一條線連到飛控板即可. . 找找適合的板子.

請參考 JR DMSS (XBUS) 的設定:
網路出處 : http://wiki.flexinnovations.com/wiki/Cypher/JRDMSSInput

网友:
好像遥控器只需要有8个通道就可以起飞控标准4轴穿越机(好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