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没用的改5v电源线。

楼主(2020-09-24):
为了练好模拟器,强行改数据线5v输入到遥控!

网友A:
这个控做工手感真的差,电源开关也不太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控做工手感真的差,电源开关也不太灵。

这个价格还能开机就应该表扬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价格还能开机就应该表扬了

网友A:
这种插头,在插入的瞬间,应该是会造成短暂短路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插头,在插入的瞬间,应该是会造成短暂短路的吧。

不会啊

网友A:
如果是带孔插头,是不会的,如果像耳机一样的插头,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控做工手感真的差,电源开关也不太灵。

练模拟器就这样咯!等我练好神功在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带孔插头,是不会的,如果像耳机一样的插头,会。

可以先叉遥控在叉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带孔插头,是不会的,如果像耳机一样的插头,会。

耳机头有好几种!两节三节四节!我用的是两节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耳机头有好几种!两节三节四节!我用的是两节的!

两线是单声道,三线是双声道,四线是话筒+双声道共地。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耳机头有好几种!两节三节四节!我用的是两节的!

插头插进去的瞬间,有可能会被插座瞬间短路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插头插进去的瞬间,有可能会被插座瞬间短路一下。

好吧!,反正没问题,因为usb头有短路保护!但是听大佬意见我俩头都接母头!叉好在通电这样应该没毛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