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0失控到底是哪里出问题?

楼主(2020-09-24):
飞几分钟后,忽然没有力量飞起来,主电机和尾电机都在转,飞机在地上乱跳舞,遥控根本控制不了,马上关遥控,也不能让飞机停下来

不是一台110,两台都有过这个问题
很难重现故障,但找不到原因排除的话这个隐患肯定会一直存在。
可以确定的是,是在电池飞行几分钟之后可能会出现,不是一上电就疯的(会疯的时间似乎和电池有关系,300MAH的可能会在3分钟之后疯,400mah的可能会在5分钟之后疯)
作为对比,使用有刷的K100则不会出现这个问题,当然911S也没有

我猜测可能和电池性能有关系,也可能和电机或者电调发热有关系,
测量出问题的时候的那块电池,电压是3.9V左右,我给问题电池标记,但似乎也不是特定电池才能触发这个问题
因为正常情况下,低电压要么飞不起来,要么电调直接罢工,而不是这种整台飞机疯起来

应该不是硬件问题,为了让主板稳定工作,在左上角焊接两个线给电池,也就是说在原来的基础上电调和主板并联(其实量了下电调那里输出给主板的那两根线也是和自己输入的两根线也是焊在一起的,出问题之后我试过恢复成原来的样子,也没有解决问题)
遥控刷了deviation,为了支持911S,刷的版本比较偏,但我感觉应该不是遥控的问题,因为当出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马上关遥控,但飞机还是在那里疯
所以只能严格控制飞行时间,分别是3分钟和5分钟给不同的电池用,然后问题似乎消失了。

但即使这样,昨天又碰到一次,实在奇怪,昨天是在室外太阳底下飞的。

网友A:
要做下核酸检测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做下核酸检测看看

666天秀

网友B:
是不是电调到主板的那根白色信号线有问题,检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电调到主板的那根白色信号线有问题,检查一下

两台都出现过这种问题,就很奇怪。而且重新上电,它又正常了
感觉有可能是电池电压不稳定造成主板问题
或者我遥控固件的问题,但遥控都关了怎么还是这样?
问过其他人,似乎就我中过招

网友C:
我的也會這樣,但找不到原因,我一直懷疑是那電變出了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也會這樣,但找不到原因,我一直懷疑是那電變出了問題

能描述下你的遥控和硬件改动情况么?可能能从各种对比的不同中找出问题所在

希望都能得到有效解决

网友:
这个机子有失控保护的,关遥控会自己停,中了bd吧

网友(2020-10-28):
楼主.....
这个问题我遇到了...不知到它什么时候疯。不敢飞,后来换了主板解决了。
现在这个新主板又他XX的出问题了。轻炸了一次,坏了一个浆夹。主板开始出故事了。不知什么时候发疯飞着飞着直接坠地,油门在中间位置。向上推电机不转螺距有变化。再把油门拉回零位,重新推杆起飞,就又可以完美起飞了....这是哪里出问题了..头痛。
楼主您找到办法了吗??

网友:
应该是主板问题,我有两个主板是飞2分钟蓝灯闪烁(有一个主板是蓝灯直接灭掉),电机停转。重插后又可以飞。查了好久都没查出问题。不敢飞高,怕突然停机炸鸡(因为这故障已经炸了好多次)。

网友:
也不一定是主板的问题,插头老化不是不可能!没事喷点油性清洁剂

网友D:
K110的主板有会维修的吗??扔掉怪可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K110的主板有会维修的吗??扔掉怪可惜的。

不太确定你的和我的是不是同一回事。我想重现这个问题似乎要随缘。。。虽然出现的次数也非常多了。每次出现之前似乎飞机的手感有一点变化,我也很难说得出来,这时候飞机其实还是能控制的,但如果再飞几秒,就开始疯了。因为我基本是在低空飞的所以损失较小。我有发现每次出现这个问题的条件是飞机飞超过3.5分钟,所以我估计可能和发热或者电量有关系,芯片可能受到热量影响或者低电压之类的冲击输出错误的信号给电调导致发疯。
我的解决方法是吧时间调到3分钟。。。
我几台飞机轮流飞,这样一台飞机的电池能飞两次,然后这个问题似乎就没怎么出现了。不排除以后我暴力飞的时候还会出现

当然我也想根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