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为什么sbus接线舵机没反应,陀螺仪也不亮

楼主(2020-09-24):
就是sbus模式接线,rxc接接收机的sbus通道,通电后和控正确对频,但舵机却没有反应,陀螺仪也不亮

后来我把电调线从接收机上拔了下来 插在了陀螺仪的RXB通道,ok,陀螺仪灯亮,可接收机就不亮了,舵机有通电的反应

飞机是oxy2,k8陀螺仪(还没调参数)

网友A:
插好线之后 需要在k8软件里面设置一下通信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插好线之后 需要在k8软件里面设置一下通信模式

原来是这样 我去调整

网友:
安装界面 第二个选项卡选择futaba s-bus就可以了,可以先单独把陀螺设定好,然后再连线。

网友:
论坛帖子有的是,多搜索一下啥都有了,给论坛节约点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