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4116钻改铣PK钻铣Z7020(大概率会烂尾,正在考虑购买ZX7045)

楼主(2020-09-24):
〇、等待物流运输中
  这个Z4116应该跟这个帖子《台钻改铣床》中的一样或者接近。
  Z4116还没到手,又买下了之前没成功买下的那台钻铣Z7020。没错,厂家型号就是Z7020,也确实是钻铣。跟此帖机器应该一样:《z7020钻铣床值多少钱》。
  这回该考虑一下先修哪台了。

  变频器运单查询:

  Z4116运单查询:

  Z7020运单查询:

  Z7020厂家数据:

  2020年09月27日:
    1、Z4116还是未送货上门,Z7020还在300公里之外;
    2、昨晚收到二手变频器,尚未测试;
    3、下单10米3x4平方的电缆;
    4、下单4个脚轮;
  2020年09月28日:
    1、Z4116已经收到,卖家打了木架同时绑了不少的铁丝,到货时拆箱费了不少时间,天黑了没来的及测试。初步感觉成色尚可。

    2、变频器简单测试了下,通电后有输出电压;

    3、电缆卖家未发货;
    4、脚轮卖家已发货,大约还有100公里;
    5、Z7020大约还有70公里;
  2020年09月29日:
    1、Z4116初步清洗,需要购买柴油进一步清洗主轴箱、升降机构等;需要更换启停开关、弹簧盖;可能需要更换轴承;
    2、Z4116电机是220V,变频器留给Z7020用;
    3、电缆卖家昨天已经发货,没录入系统,大约还有50公里;
    4、脚轮大约还有25公里;
    5、Z7020已到达未派送;
  2020年09月30日:
    1、今天下雨,啥都没干,简单画了下铁架效果图;

    2、电缆已收到,经过仔细排查,确认是三无产品。
      建议购买电缆的朋友小心谨慎,尽量不要某宝、某巴巴购买,更不要某鱼。某巴巴几乎不会主动排查卖家是否出售劣质产品。普通老百姓的无奈,知道是三无产品又能如何?
      幸好购买前已经考虑到电缆网上买到的可能是劣质产品,所以,买了3x4平方毫米的来当3x2.5平方毫米,但愿按低一档的负荷来用能不烧起来或者发生其他问题。
    3、脚轮已到达未派送;
    4、Z7020还是未派送;
  2020年10月01日:
    1、脚轮和Z7020还是未派送,看来得再等几天了;
    2、今天继续清理了下主轴箱里的油膏,这回清理出来一个接线头,又是一个来自火星的零件碎片;

    3、这个角度看一下机头顶部,看起来结构比西菱之类要复杂一些,强度也更好。

    4、忘记给齿轮轴拍照了,由于主轴箱里有硬的杂物,导致齿轮轴一些齿受伤,肉眼可见的凹坑,悲剧;
  2020年10月02日:
    1、Z7020已到手;
      1.1、滑台上层很多绣、铁渣、泥沙以及其它未知物质,并且T槽有多处伤;

      1.2、立柱上的升降齿条肉眼可见的变形;

      1.3、主轴上的皮带轮最小圈有裂痕;

      1.4、主轴弹簧盖已经变形;

      1.5、X轴手摇轮缺一个;

      1.6、微进给转不动;

      1.7、机头缺少锁定摇杆的摇把(刚好可用14梅花扳手临时代替);
      1.8、立柱保护套变质;

      1.9、电机线已经被剪断,不知是否完好,铭牌已经被擦没了,只剩两个錾刻的数字1 7,估计是2001年7月(跟主机铭牌上的出厂日期接近);

      1.a、皮带箱盖上下两部分都变形比较严重;

    2、脚轮已到达,回头自取;
    3、下单一把外卡簧钳用于拆Z4116主轴皮带轮;
    4、下单一套内六角扳手用于拆Z7020机头升降轴、皮带涨紧轮以及前主人额外搞上的主轴升降把手;
  2020年10月04日:
    1、脚轮收到;
    2、外卡簧钳收到;
    3、继续简单清理Z7020;
      3.1、立柱简单清理最底下的一小块,发现好像跟下面梯形台是一体铸造的,上部圆管部分,外径约90,璧厚约10;

      3.2、取下电机皮带前,转动主轴不到半圈就动不了。取下皮带后,转主轴没问题,单独转电机皮带轮,发现问题依旧;仔细看了下电机下端盖连接螺栓,3个缺一个,并且有一个跟上端盖连接螺栓不一样,估计电机已经被试图拆解维修,但是前主人太菜了,越修越坏;风扇盖螺栓一个断里面;修好这个电机还不知道得投入多少,但愿线圈还是原装还是好的;

      3.3、主轴回位弹簧变形,齿轮轴弹簧这端有敲击痕迹,前主人太暴力;
  2020年10月05日:
    1、新购买的内六角扳手套装已经到达,快递通知去取,结果去取的时候快递公司门关着。无意中又找到了之前的内六角扳手的其中2个,刚好一个可以用来拆机头升降蜗杆;

    2、同一把内六角刚好也可以用来拆升降齿条,拆升降齿条前需要先拆立柱上端盖;

  2020年10月06日:
    1、卸下7020的电机,初步考虑先打开看一下,需要拉马;顺便称了一下,带皮带轮27斤。

  2020年10月07日:
    1、拆下皮带张紧轮看了下,里面两个滚珠轴承,轴上的外卡簧,已经被前主人搞变形;

  2020年10月08日:
    1、简单设计了下拉马,找隔 壁城市的制作横梁,报价20,贵倒不贵,就是要等10天,这个没法等,干脆网上下单一个拉马,回来改着用;
  2020年10月09日:
    1、继续清理滑台,看了下X轴的塞铁,只有一边有;

    2、粗略测量了下滑台工作面的T槽宽12mm;最大的伤,把中间的T槽宽扩大到24mm,同时台面铣掉2mm高,大概能去除;

  2020年10月10日:
    1、迟迟没搞到柴油,用汽油洗又得非常小心,于是没忍住,干拧;事实再次教训了我,前几天干拧,拧坏了微进给的塑料把柄,这次拧坏了Y轴丝杆螺母。拧Y轴把柄锁紧螺母之前,没考虑到丝杆受力可能过大,等想到方法时已经晚了。明天拍损坏的Y轴丝杆螺母,由于这个丝杆螺母比较怪异,到时候得定做一个丝杆螺母座+丝杆螺母代替它。Y轴不大改都不行了。

    2、新购买的内六角扳手到了,其实只需用到其中的8mm,用来拆张紧轮;

    3、主轴皮带轮锁紧螺母是一个圆螺母,量了一下,外径大约48mm,内径约30mm,先购买把圆螺母扳手,回头拆下看一下螺距,再购买一个新的换上,这个被前主人都敲花了。

  2020年10月14日:
    1、好几天没更新,补传一下前两天搞坏的Y轴丝杆螺母,断裂处部分是新鲜的,部分老的,只能说前主人太暴力;

    2、随便买了个拉马,用来拆一些部件比较方便,但是还是需要借助其它工具,这个拉马很便宜,质量嘛只能说是垃圾中的垃圾;

    3、今天拆下电机风扇、电机端盖后发现端盖那头的轴承不行了,皮带轮这头还没拆,估计也不行了。另外发现:
      3.1、漆包线有一小段被磨破漆皮;
      3.2、转子上有敲击变形,又要问候一下前主人,原厂电机转子动平衡肯定是白搞了;
    4、拆下主轴升降齿轮轴,发现问题:
      4.1、齿轮轴有个锥形销,及齿轮轴上的销孔处被人为打磨一个坑(心里再次骂前主人),另外锥形销似乎被反装,轴上的孔都有些变形了;
      4.2、微进给蜗轮蜗杆估计没啥磨损,蜗轮生锈比较多,蜗杆还没拆;
      4.3、升降齿轮轴是由多个部分组合,齿轮估计是标准件,看起来齿比较完整没看到明显磨损,但是有一面有划痕,估计又是前主人暴力拆解造成;
      4.4、升降齿轮轴轴体用到两个外卡簧,其中一个已经变形脱落,轴体回位弹簧这一端有明显的敲击痕迹(再次问候某人);

      上图右边齿轮是用毛刷稍微刷过的主轴升降齿轮,左边是未清洗的微进给蜗轮(带键槽)
  2020年10月15日:
    1、补拍电机照片:
      1.1、线圈一小断脱皮,难道是摩擦到端盖?

      1.2、4级线圈

      1.3、电机尺寸

  2020年10月16日:
    1、电脑重装系统,系统安装好后,误删除了一个100多G的数据备份分区的全部数据。
    2、没有注意到是自己误删除,以为是新系统有问题,于是试着修复分区,用fsck.ext4命令检测分区,提示写入错误记录,于是再次犯错,写入数据。虽然只有很少,却给后面的恢复制造了极大困难。
  2020年10月17日:
    1、再次试图恢复已经删除的数据,失败。
  2020年10月18日:
    1、用拉马拆下Z7020的主轴皮带轮,看到花键套原来已经有敲击伤;

    2、旋下背拉杆,卸下主轴总成,稍微清洗,主轴套磨损不大,但是还是发现暴力磕碰伤;注,拆主轴总成不需要拆主轴皮带轮。

    3、给划台上点柴油,松动后再拆;
  2020年10月19日:
    1、用一只手加一条绳子,加一些木板当垫,成功无损伤拆下滑台上部+中部。这个滑台好重,估计70公斤以上。
  2020年10月20日:
    1、这个皮带轮拉好几天都拉不出来,图片中的绳子都拉断了

  2020年10月23日:
    1、再次拆下滑台,顺便称一下重,上层工作台60.725斤,中间连接板32.424斤

  2020年10月24日:
    1、敲掉原来的表面绿漆跟第一遍黄漆跟腻子,留下最底层的红色防锈漆。从机座螺丝孔上的加工面被腻子大面积覆盖来看,有理由相信这个机器现在的腻子不是原厂的。
  2020年10月31日:
    1、连续好几天没更新,补传一下敲腻子的照片;

  2020年11月03日:
    1、去除老腻子真不是那么容易,连续几天都是空了敲一敲,空了敲一敲。敲掉腻子主要几个目的:第一就是原来的腻子很多地发有破损,敲掉重做比较容易做到厚度均衡,颜色一致。第二个目的就是检查机体是否有开裂之类的重伤。第三就是顺便看哪些部分是铸铁件哪些部分可能不是铸铁件。如果机体没有开裂等问题,接下来的维修或者精调才有意义。

楼主:
一、钻改铣预估最大难题
  1.1、主轴进给(jǐ)机构改装,参考帖子:
    《钻改铣(13轻型台钻)
    《上几张钻改铣!交流一下
    《给小铣床加装数显及微进给
    《主轴微进给
    《穷导(捣)演、瞎折腾:改制我的垃圾小台钻(73楼继续,解决掉钻夹头问题)
  1.2、夹头改装,参考帖子:
    《实操西湖7016钻铣床
  1.3、十字滑台选择、固定及校正
二、改380伏电机为变频器驱动
  2.1、参考帖子:
    《请问3根引出线的三相电机是什么接法的
    《380V星型连接电机改造成三角型连接,实现接在输出三项220V变频器,改造成功!
三、初步检测精度(电机、主轴等)
  3.1、Z4116 今天仔细查看铭牌,机器除了电机之外,应该都是原厂零件。电机品牌跟原厂一致,可能是上家买的时候卖家换的。同时发现名牌上的生产年份被打磨的有些模糊,依稀能看到“97”,跟电机年份也不一致。拆下皮带,单独电机通电测试了下,运转还算安静,声音感觉有点节奏的噪音,拆下风扇盖、叶片,清洗了下叶片;明天安装后再测试一遍;

    Z4116立柱直径约70mm,厚度7-8mm

  3.2、主轴降到最底下,摇晃主轴套,感觉不到晃动;摇主轴,有晃动,但是不算大。在降主轴到最低点的过程,发现主轴只能降6mm左右,拆下主轴升降齿轮杆,清理油膏的时候发现一颗珠子,颜色看起来有些黄,形状像橄榄球。有点奇怪,来自火星?

四、更换必要的零件(开关、线缆、皮带、摇柄、轴承、主轴等)
  4.1、启停开关已经破损;
  4.2、齿轮轴有齿明显损伤;
  4.3、弹簧盖已破损;
  4.4、旧电缆已经接过,换成单条整体;
五、重新喷漆
  5.1、原厂漆已经部分开裂剥落;

六、由于手头没有可用于零件加工的工具,附近也找不到机械代加工的作坊,维修旧机器困难重重。考虑先购买一台新的ZX7045,加工些简单结构的零件卖钱。有空闲的时候再考虑无损改装ZX7045为数控。改装成功后,看能不能自己加工些零件,修复ZX7020。至于ZX7020的电机,修复可能不如直接购买个二手替换。
  6.1、ZX7045还是直接购买成品雕刻机?
    西湖ZX-40A约14770(不带走刀器、不带数显、带机架),净重275KG;
    西湖ZX7045约14990(不带走刀器、不带数显、带机架),净重270KG;
    金丰ZX7045约11360(不带走刀器、不带数显、不带机架),净重278KG;
    金丰ZX7045B约14050(带走刀器、带数显、带机架),净重278KG;
    振宝ZX7045约12358(不带走刀器、不带数显、不带机架),净重395KG;
    振宝ZX7045A约14322(带走刀器、不带数显、不带机架),净重395KG;
    速达3025V固定龙门全铸铁雕刻机约21457,参数无;
  以上机型,西湖、金丰的参数官方网站可查,振宝是卖家给的参数,不知道真实否;速达雕刻机直接没参数。

先占位,待补充。。。

网友:
可以,等测评

楼主:
还请前辈们多多指导。

网友A:
钻改铣是个大工程,深入下去要有技术支持,第一要有想法第二要有工具,难也不难,也简单,要有心理准备,路子已经躺出来了,改出来并不输整备铣床,造价低,钻改铣在价格上不高于1500元,噪音低上由于皮带传动,重量上不高于150kg,体积上很小上楼没压力 ,这些上有优势,比动不动三四百公斤的以上的铣床,和那些自制的行程很低,xyz轴限制太大,根本就是玩具的微型铣床相比,还是有优势,钻改铣适合家用,做好了并不比工业铣床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钻改铣是个大工程,深入下去要有技术支持,第一要有想法第二要有工具,难也不难,也简单,要有心理准备,路 ...

钻改铣的确是大工程。二手机器还得先修复,工程量更大。如果碰到腐蚀严重的,修复起来代价也更高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钻改铣的确是大工程。二手机器还得先修复,工程量更大。如果碰到腐蚀严重的,修复起来代价也更高了。

既然买了钻铣床了,就没钻改铣的动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买了钻铣床了,就没钻改铣的动力了

本来先看上Z7020,结果卖家反悔。然后恰好碰到Z4116。买下Z4116后,跟Z7020的卖家继续沟通,最后又成交了。

钻铣比起钻改铣,最大优势可能还是在于结构优化后,强度更好。但是也有不足,比如十字滑台更换或精调起来,可能更麻烦一些吧。

楼主:
文字编辑已经挺难搞,图文混排更麻烦。上这么多图,搞死了。

楼主:
准备做个架子。用70x70x5的无缝钢管,考虑无焊接方式链接。

楼主:
今天继续画图,大图切段上传!

楼主:
今天在网上找可用的配件;
补传一下昨天拍的照片;

网友B:
工程不小,持续关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工程不小,持续关注,

还请多多赐教。

楼主:
看到今天拆下的齿条,不得猜想:神马操作能让它弯成这样?

楼主:
考虑以最低的支出来修复,先购买一个钻头,然后用Z4116做一个拉马,用拉马卸下Z7020的电机皮带轮,电机端盖等;

楼主:
引用 楼主:
考虑以最低的支出来修复,先购买一个钻头,然后用Z4116做一个拉马,用拉马卸下Z7020的电机皮带轮,电机端 ...

  做一个拉马至少需要:
    1、Z4116钻可用;
    2、在圆棒上钻个孔,孔中心轴线与圆棒中心轴线垂直,这就需要有平口钳或者其它能够牢固夹住圆棒的工具;
    3、钻孔需要对应的钻头;
    4、攻丝需要丝椎;
  现实情况是:
    1、Z4116电机好的;主轴未清洗;主轴晃动不算厉害,现在用来打孔有些勉强,对于精度要求不高的拉马横梁中间打孔问题不大;
    2、平口钳没有;
    3、钻头没有;Z4116钻头夹应该能用;
    4、丝椎没有;

楼主:
补传了下Z7020主机铭牌及电机铭牌;

楼主:
你钻改铣的时候,抱箍自己做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