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毛我的欧姆威1w+小飞手3代+枫叶小平板和棒子天线撑死就三公里

楼主(2020-09-24):
你们这配置是怎么做到十多公里的?

网友:
这装备
至少20公里

网友:
不同环境,电磁干扰不同,没可比性

网友A:
正常七公里没问题。   窍门是 接收端要架高啊。  飞机端原装棒子天线 就行了 。我用600MW'也四五公里。有时候七八公里。这玩意也看天气的。

网友:
你那电磁环境应该不太好,我用5804开200mW拉距3.5全程无雪花,还是穿越机,固定翼上应该更远,我接收是小飞手4+14db枫叶+棒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七公里没问题。   窍门是 接收端要架高啊。  飞机端原装棒子天线 就行了 。我用600MW'也四五公里。有时 ...

架高?没有aat完全手动对准

网友:
去山上试试,飞到你没有电

网友(2021-11-04):
我的也是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