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G520套机的蝎子4020 1320kv是如何不匹配的

楼主(2020-09-25):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请教楼主,0.7和1模的大齿盘对应是哪一个,现在有93t和135t的

网友:
135t是0.7模数的~93t是1模数的~

网友:
是挺难受

网友:
大齿都咬断了?

网友:
看完你的帖子,我觉得升级1模的大小齿是需要自己动手把侧板的电机座孔再加工的(亚拓经常会有这样的升级,比如700升级厚的大齿盘需要自已挫两边的侧板!会有专门的说明书,告诉你挫的尺寸),但有种感觉就是TG的大齿盘就算把齿轮的间隙调好还是会扫大齿,可能还是大齿盘的材质实在是不匹配蝎子这种大扭力的电机。纯属个人见解,不喜勿喷

网友A:
换掉蝎子解决一切烦恼,关键在材质上,这电机发热量出了名的,传到电机齿轮和大齿后材质立马变软,后果可想而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掉蝎子解决一切烦恼,关键在材质上,这电机发热量出了名的,传到电机齿轮和大齿后材质立马变软,后果可想 ...

因此,间隙要调整到,在飞下来大齿盘不热的情况下越紧越好,并且飞机下地后及时给电机降温。曾经扫过一次,事后总结原因应该是下来后给电机散热降温,停了一阵后再飞,最终扫齿。

后来换了大齿,间隙都没调,只增加了及时散热,几个月过去了,目前正常。

自己的一点经验,仅供参考

网友:
1m的是93t,可匹配电机齿是10-12t,轴间距分别为51.5/52/52.5mm
0.7m的是135t,可匹配电机齿是13-17t,轴间距分别为51.8/52.15/52.5/52.85/53.2mm,这两个齿比最小差了0.3mm,我估计就是你扫齿的原因之一,个人推荐解决方法:打磨电机座。
然后关于电机kv匹配齿比问题,我以520飞2600转为例,1350kv的4020如果想达到这个转速,大概需要81%油门,我个人建议你调高油门值,理论上520飞2600转时可以的(有个问题提一下,你看你电机kv对不对,或者电调这边问题,否则我算出来应该不会这么低油门值?)
我个人是推荐4020 1100kv匹配11t/93的,不过对于这个机子我是怎么计算都有点别扭,在电调最佳效率区间85%左右都达不到一个合理的齿比,除非0.7m
我个人感觉还是之前听说1m为小600级准备应该是事实了,也就是实际上他这个10/93是为了600级准备的(1100kv电机飞2450转),但是电机座设计不合理。0.7m嘛,看情况吧,这个齿数没有替换方案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您肯定是算错了

1320*25.2*0.81*10/93=2897

你这用25.2算肯定是不对的,一般用3.85*6=23左右吧,电池满电的电压不可能能全部加载在电机上而且电池电压一直在下降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你这用25.2算肯定是不对的,一般用3.85*6=23左右吧,电池满电的电压不可能能全部加载在电机上而且电池电 ...

定速标定的时候是满电的,25.2算应该不对,但23算又太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入魔第一天就都要知道的基本知识还掰扯吗?
就算不懂,自己飞机转速多少,算一下不就清楚了
再懒,看 ...

25.2是电池不带负载的电压,50%油门标定的时候,实际电压还是25.2吗?我没测过,但从理论上来说,达不到25.2v。

网友:
从楼主的贴我看得出楼主是个知识渊博、要求严格、有钱有闲的人,如果楼主可以用自已的丰富知识设计一台直机,我第一个埋单。

此贴为证。

网友:
引用 网友C:
您肯定是算错了

1320*25.2*0.81*10/93=2897

我个人觉得,首先飞机只要转动,那电池电压绝对不是4.2单块,哪怕是0螺距50%油门标定,我个人感觉可能在4.1-4.15v左右
然后整体还有个效率方面的情况,我是按22.2算的。所以我感觉是不是电机kv不是准的1350或者电调这边标定比较高,两个都有可能吧。
因为我按他那个推,68油门的话就是(2500/0.68)*【93/(10*1350)】就是26.14v了,这肯定哪里有问题。
不过电装归电装,和飞机没问题。这方面先不谈,但是扫齿的话我肯定还是材质问题,cnc齿轮普遍偏脆,加上模数小就容易扫齿了(还有就是间隙可能也给的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C:
自己看答案
你再自己看看你自己飞机转速
你非要用飞了500起落的电池飞,那另算

对,就你是正常人

网友:
好盈的定速是:在50%油门值情况下标定一个转速,就存储了100%油门的最高转速,这个电压一般是在4.1-4.15之间算的。
然后这时候根据电调的那个最高电器转速值,计算出需要达到油门的油门值,比如说4525 520kv想达到2100转需要85%油门比例
那么就给85%油门比例,电调根据你给的油门比例来给电机相应转速,这里面是闭环回路不解释。实际可能飞行中电调给电机的补转油门值内部绝对是超过85%的。但是不可以太高或者太低(补转区间不足以及电调利用效率太低),所以我建议是给80-86%油门值情况下反推需要的齿比和kv之类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定速标定的时候是满电的,25.2算应该不对,但23算又太低了。

我是用23算不在考虑带载后的效率问题,直流无刷应该是异步电机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KV值是1320,你再算一下

25.9v,还是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呵呵头一次听说用23算的,那1320电机啥都能飞。

23是考虑了带载后的还有一个效率因数没乘,可能是我算错了但你用25.2算一定也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用23算不在考虑带载后的效率问题,直流无刷应该是异步电机吧

同步电机

网友:
我的TG 520 也是4020-1320KV HKIV天蝎星,一开始用的14T齿轮  0.7m大齿,80%油门暴力飞没有任何问题,我感觉转速不够高,因为只有2700多,然后我又升级了15T齿轮,80%油门定速为2900转,目前飞行感觉相当良好,怎么爆飞也不会扫的

网友:
1320kv这个电机和TG 520是绝配,可以做任何想要做的动作,飞机正确安装一定是100%不会扫齿,至少以我目前的功力我还无法做到520大桨扫0.7m的大齿,无论怎么暴力搞,都不会扫

网友:
不愧是亚洲猛男

网友E:
如果说轮飞行技术,我倒数第一,最烂的,轮暴力程度,我也排不上榜,但是论转速,论刺激,我敢说在座的任何人都没有我疯狂,我SAB 700飞2500转面前3米内弹射起飞,飞SAB 500S 3100转,TG 520长期飞2900转,TG 520这个飞机是有一些小瑕疵,但是只要勤保养,绝对是一台很不错的飞机的,而且关于大齿的问题,绝对是非常结实,一般人一定扫不了,能飞扫的你就是世界级的暴力选手,前提必须是正确安装。关于TG 520十字盘的虚位 我也发现了,是那颗大轴承飞久了之后导致的,自己勤更换就行,还有球头扣 也要尝尝换,自己注意虚位大了就要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用23算不在考虑带载后的效率问题,直流无刷应该是异步电机吧

嗯。实际带负载和理论计算转速可能会有一定的差异。算了,这个不是重点。重点是扫齿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如果说轮飞行技术,我倒数第一,最烂的,轮暴力程度,我也排不上榜,但是论转速,论刺激,我敢说在座的任何 ...

哇   传说中的猛男呀
那个砍树枝弹射起飞就是阁下吧? 666

正好有个问题请教下,tg520的十字盘轴承能自己换吗?   我问客服说换不了,但是179元一个因为一个轴承买新的下不去手
如果能换请教下轴承规格,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F:
哇   传说中的猛男呀
那个砍树枝弹射起飞就是阁下吧? 666

关于十字盘轴承能不能换,我不知道,因为我目前还没有拆卸过,也没去折腾过,如果不能换 有一点虚位其实问题也不大,就是看玩家心理上是否能接受了,这个我不发表言论,如果虚位过大了,我建议还是要换。关于TG飞机的配件定价我也不发表言论,每个人对消费的观念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KV值不是绝对准确的,标称值和实际值之间有一定误差

但即使这样也能清楚大概按多少算

按23v算我感觉也是合理的,因为本身在飞行一段时间后电压就有下降,虽说没那么厉害,但是取整个飞行阶段的平均值,的话这个电压差不多。
普遍算的话,其实大部分人算的都是按整个飞行情况下按平均电压算大概齿比,这样和按满电算齿比的不同在于:同样齿比和达到的转速开始油门值比较,按v4算的就需要比较低了,而按那个相对来说就比较高,留的动力冗余区间就高很多。我是建议如果是电池使用时间比较长,持续放电能力有点弱后就是按23v,如果电池比较新就用24.5-25v算转速。
另外就是,因为v4电调本身定速就不错,所以推荐按满电算的时候油门值在80%也就是比85%便宜偏低的情况会飞的好很多。而v3或者凤凰定速不如v4的电调就推荐用85%按23.1v来计算合适齿比。我自己的话是在电调本身定速后会等几分钟用光学测速仪测一下定速稳定情况,不过还没尝试调电调里面的pid参数(之后有待尝试)
还有就是,关于齿轮,我个人觉得根据飞行情况来定材料,我推荐大齿齿比在10左右的还是用尼龙齿,用开模方法制成。电机齿根据飞机大小和成本而定,当然能使用钢齿更好,没有铝合金齿轮也能用吧。纯cnc齿轮还是会脆,适合稍微不暴力情况下偏向精密的飞行(3c)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别折腾了,我换过几次,结论就是换了后更完蛋,那个轴承内圈极难固定,玩报废俩十字盘后我就不折腾了,不 ...

哦。好吧。 那只能买新的了;178元一只,挺心疼,希望轴承能坚持时间长一点吧;

其实十字盘轴承完全可以设计成可更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反正一般用没啥事,我飞1000起落也那德行,就是间隙变更大一点
不过我遇到过一例,把轴承飞脱开的
我 ...

我的是轴承不行了,转动起来一卡一卡的。

网友G:
早期没重视大齿与马达齿间隙,的确会扫齿,已经空中扫齿好几次了,无奈请教身边高手,告知一定要调好齿间隙,在保证不发热融化大齿的前提下尽量靠近马达齿,手转大齿带着马达转,感觉没有间隙,阻力适当就可以,自从调整完间隙后,再也没有出现空中扫齿情况,除了炸机例外,现在全程用TG520自旋摆圆周都不会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G:
早期没重视大齿与马达齿间隙,的确会扫齿,已经空中扫齿好几次了,无奈请教身边高手,告知一定要调好齿间隙 ...

讲得清楚 内容很有参考价值

网友H:
引用 网友C:
这个我们早试过了,在别的帖子回过别人。
这么干的确可以延长大齿寿命,但只是延长而已,到起落数了一样 ...

这个帮他答吧,如果没认错人的话,这个人每天一个人的起落数都是大于10个 而且是一年无休,无特殊情况,每天如此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个帮他答吧,如果没认错人的话,这个人每天一个人的起落数都是大于10个 而且是一年无休,无特殊情况, ...

你没认错人 是大神 他每天都飞 两年时间就练到今年12月份去参赛的神人

网友I:
引用 网友C:
转速这玩意不用说这么多理论,自己都有飞机,算算不就完了
lz这个你已经算完了
我再跟你说我的tg

对啊,你说的这个公式就完全符合我说的给v4电调这种定速模式的定义,按4.12v*6算的定速,4.12*6*1030*12*0.77/93=2529
不是按4.2算的,我会根据实际电调类型算。
但是实际上这种电调就是后期实际输出油门会越来越接近100%油门的,表现出来就是后期会掉转越来越严重。按23v计算的就是同样转速前期油门输出值低,后期油门输出值越接近最合适效率。实际上目前因为大部分电调都属于v4这种根据油门比例值输出相应转速值的而不是凤凰那种定转速一个值让电调本身通过闭环回路自动达到的(油门值0/30/70/100只不过是三种不同的油门数字而已),凤凰那种就需要按23v计算齿比的
不过我个人可能理解有误,望理解。另外再次提示:动力配比归动力配比,飞机的事归飞机,但是合适的齿比和油门比例对实际的飞行有很大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C:
嗯,实际电压肯定会低一点,这一点我认同

不过你这个倒是提醒我一点,我这边自己也在做长续航的机子,一直拿捏不准具体需要多少kv电机才能匹配最佳的电调效率。
听你这么解释完全可以压低kv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对啊,你说的这个公式就完全符合我说的给v4电调这种定速模式的定义,按4.12v*6算的定速,4.12*6*1030*12*0 ...

你拿25v标定,然后设定50%油门飞,和拿22v标定,然后设定75%油门飞,实际飞行效果是一样的。怎么算其实都是可以的,只不过两种算法对于同一套动力系统的“最佳油门量”值有区别而已。电调标定过程只是存储一个最大电气转速值,之后再根据油门信号百分比求出目标转速。不管是什么电调,只要目标转速是恒定的,那么实际飞行中电调的平均油门输出值必然是增大。而根据电机和电调特性去考虑最佳油门量是多少的时候,一般来说肯定是从放电平台的电压来计算,因为这才是长时间稳定的电压值。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看懂,但有个疑问
我要是25v标定后,按正常80%油门飞

用90.9%油门。之前说的数不对。换算应该是25*t1%=22*t2%。25v标用50%等于22v标用56.8%。

网友:
我也算过转速,不过跟魔镜看到的差别挺大的。魔镜真实看到的转速要低不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具体电调怎么测算的我不知道
但记忆模式是这样的
但是K电调是设置好,然后满电飞一个起落,可能起飞 ...

好盈是拿个好点的电池,满电标定,0螺距50%油门,不管是精灵模式还是储存模式都是出来一个最高电气转速(电机kv*标定电压*磁极数*2),然后根据自己需要的转速设定相应油门值

网友:
说了半天,到底是间隙问题,还是材质问题,还是单纯过热导致大齿变软?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我们早试过了,在别的帖子回过别人。
这么干的确可以延长大齿寿命,但只是延长而已,到起落数了一样 ...

本人也是除了周一不飞其他时间每天飞,TG520,TG550,双机一起飞,每天也是不下10个起落的,的确没有飞扫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