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图传不到100米信号只有一格正常吗

楼主(2020-09-25):
CLOUD 149机架,大疆眼睛原装天线,天空端由于机架原因天线无法安装,使用延长线安装,贴着地面飞不到100米信号就只有一格了,高度升高之后信号满格,这正常吗?这是大疆的正常表现还是我的设备有问题?感觉不换天线稍微远点的地方都去不了。

今天损失惨重,在图传还有两格信号的时候,眼镜画面卡住,万幸没砸到人

屏幕截图 2020-09-25

屏幕截图 2020-09-25

网友:
你说正常吗

网友:
肯定不正常

楼主:
是哪里出现了问题呢,是我换的延长线和天线有问题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哪里出现了问题呢,是我换的延长线和天线有问题吗

拉高后有信号应该是天线摆放问题,另外,贴地飞是多高?要是0.5m以下也差不多一两百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拉高后有信号应该是天线摆放问题,另外,贴地飞是多高?要是0.5m以下也差不多一两百米。

1m以下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1m以下吧

应该还算可以,障碍物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还算可以,障碍物多吗?

公园里,有些植被,小土坡,信号丢失主要发生在我侧面100米左右处,在眼镜前方信号一直很好,一到侧面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公园里,有些植被,小土坡,信号丢失主要发生在我侧面100米左右处,在眼镜前方信号一直很好,一到侧面不 ...

天线摆放换一换应该能好些

网友:
换一根延长线。明显延长线有问题。

网友:
正常吧,太低了,信号都不好,相当于地面拉距

网友:
如果是开阔地无遮挡这个距离肯定不正常,我前端时间就送修过一个天空端,高空300米左右就只剩下一格信号,检修后说射频板有问题,200多换的

网友:
不正常,你可以翻一下我的B站看看我飞的,什么乱七八糟的地方都飞过了,大疆信号在近距离比模拟还强

网友B:
延长线的问题  我的大黄蜂也是这样   天空端换别的机就没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延长线的问题  我的大黄蜂也是这样   天空端换别的机就没事了

后面怎么解决的,换延长线吗

网友:
寄回去吧,我也是100米失控,寄回去结果给我寄了一个全新的回来。

网友:
延长线可能有问题,天线摆放也有点问题,角度变一下看看

网友:
一般都是馈线的问题,更换馈线试一下。

网友:
查天空端的供电,看是不是接错电压了,低于9V的是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