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包一片电芯慢慢掉压,怎么回事

楼主(2020-09-25):
聚合物锂电池电芯,7s电包,充电4.2v后,有一片会满满降低电压,大概一周时间降到3.8,之前都好好的,充电时候看内阻也没有任何变化,每片都还是零点几,不清楚出了什么问题。。

网友:
自放电严重,废了

网友:
轻微内短路,较短时间内做几次充满-放电到30%(比如一天两个循环),多来几次可能能解决,之前公司采购的格式电池有时候到手会有单片电芯轻微自放电,正常冲放几次就能解决。
电池一般建议不要满电存放,电包一般是准动力电,倍率一般也有3c,还是尽量按动力电池来保养

网友:
既然是锂聚合物电芯,那就要按3.85v电压存放,否则各种鼓包,掉电等故障都会发生的

网友:
如果是带保护板的电包,好大可能是保护板漏电。

网友A:
聚合物满电存放折寿,用来做电包。。和自己过不去吗?

楼主(2020-10-31):
引用 网友A:
聚合物满电存放折寿,用来做电包。。和自己过不去吗?

没有满电存放,正常3.85存放,但是有一片一直自己掉非常慢掉电压,内阻全部都正常,每周要补一次电,把降低电压那一片再充回3.85,实在搞不懂

网友:
有很大概率破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