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亚拓600n pro!

楼主(2020-09-26):
情怀所致,收一架600N pro!只要空机!有的联系!

网友A:
遥控器好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遥控器好评

8fg、老控了

网友(2020-10-26):
老铁,你的k8怎么接线的能告诉我一下吗?群里我也翻了,我的控也是t8fg,但是接收机是副厂的。能告诉我接收机和k8还有舵机之间怎么连接的吗?最好有图,感谢感谢老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