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见过这种电池吗?

楼主(2020-09-26):
如图,有见过这种电池吗?请问哪里有呢?

网友:
我第一次见

网友:
装在9伏层叠电池外壳里的2S锂电,自带充电板。很多应用上用不了,比如烟火报警器,万用表等,电压太低

网友:
感觉像自己diy的东西。

网友:
这不是玩具车上的吗?

网友:
十几年以前我的f1玩具车遥控就用的这种电池

网友:
传说中的9号电池?

网友:
这是9V电池改的2S锂电,电压偏低,很多地方用不了。自己动手能力强的话可以改成1S锂电+9V升压芯片

网友:
以前买遥控玩具车的时候,遥控器上的电池就是用这个的,十多年前的事了

网友:
你搜9v电池就能找到了

网友:
万用表好像离开就是类似这种电池……

楼主:
不是,电压不一样,问了好多地方都说没有

网友:
你这一块7.4伏的倒是没见过多少年前电池品种不多的时候那9V特别普遍好多电子产品用类型的电池,八几年的时候国内fm玩具对讲机里面装的就是这一类电池9伏的那时候算是稀罕玩具了,现在一般咱们用的是万用表里面有些还在用吧

网友:
外形很像9V电池,我的万用表里装得是这个电池。但是这个电压又是7.4V,看起来还可以用Mini USB充电。

网友:
代替9V叠层电池的,早期还有里面是7号充电电池的,里面有个小升压电路板,输出9V,能充电,实际用的并不方便,